很奇怪的变压器电路求助

楼主(2012-03-11):
网上看到一个变压器电路,很奇怪,发上来问问高手,图中变压器B1为小型变压器,其目的是获得7v左右的电压,变压器右边与两个二极管并联,电压大概在0.7V左右,变压器是1::10的放大,使得变压器的左边获得7v左右的电压,通过降压给IC供电。我的疑问是,变压器与二极管并联,比就直接把二极管给短路了吗,怎么还能获得0.7v的电压呢?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交流电可以通过线圈,但是线圈的电感对交流电有阻碍作用,这个阻碍叫做感抗。交流电越难以通过线圈,说明电感量越大,电感的阻碍作用就越大;交流电的频率高,也难以通过线圈,电感的阻碍作用也大。实验证明,感抗和电感成正比,和频率也成正比。如果感抗用XL表示,电感用L表示,频率用f表示,那么XL= 2πfL。

网友B:
二极管没有短路啊,B那里不是有个灯泡负载嘛

网友C:
换个思路,B1看成电流互感器,试试

网友D:
确实,两二极管的接法~~?
AB端接负载会不一样吧?

网友E:
这不是变压器,是个变流器。

网友F:
这里应作为变压器看待。

只要有足够的感抗,就可以分压分得足够搞得电压。
二极管是用来限制这一段的最大电压的,毕竟灯泡负载的大小并不确定。

网友G:
变压器绕组≠直导线

网友H:
那个二极管不把线圈短路了吗????

条件....

网友F:
LS,短路也有0.7V

网友I:
相当于给电感加的电压是交流电中电压值在正负0.7v之内的那段

网友H:
LS,短路也有0.7V
引用 网友F:

额...俺在开玩笑....他说线圈短路二极管,俺就说二极管短路线圈.都是有条件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