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T232芯片修改参数

楼主(2012-03-11):
使用原厂设置软件 FT Prog V2.6,修改ft232芯片内部eeprom的参数到时没问题,但是却不能修改芯片的C0-C4口线的定义,但第一次修改口线是有反应的,之后就怎么改也没用,读出来的也不晓得是什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下,我现在都不敢用软件修改FT232内部eeprom了,就怕C0-C4的定义变了。我的系统是32位win7。

网友A:
C0-C4的定义,好像改不了吧

楼主:
芯片资料上说C0-C4可以重新定义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