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晶体管)上的丝印用什么方法去掉最好?(硬件保密)

楼主(2012-03-11):
最近老板给我出了个难题:
为了保密硬件电路设计成果,想去掉所有电路板上IC……的丝印。
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好?不会损坏到IC。请多多指教。

老板说:
不想抄板别人的电路,也不想自己的电路被别人抄板。
不能光依靠政府,关键时刻还要靠自己。(知识产权保护)
ZF有时候巴不得电子行业互相抄板,互相山寨,这样ZF可以坐收渔翁之利。

软件可以加密防**,硬件感觉真的挺难。

网友A:
砂纸、锉刀。

网友B:
BTW

LS的方法,另加个小的CPLD,若产品有软件,再从软件上做一层。

楼主:
砂纸、锉刀。
引用 网友A:

哪儿有卖的啊? 淘宝上有吗? 不知道选哪一种效果最好。

网友A:
砂纸好些,最好选水砂纸,门口五金店就有,5块钱买一大堆。

楼主:
砂纸好些,最好选水砂纸,门口五金店就有,5块钱买一大堆。
引用 网友A:

谢谢。
对了,这样会不会伤到IC?有没有什么黑油漆之类的,涂抹一下就好,永远不会掉的那种。

网友A:
你只刚好把型号抹掉就OK了,封装体还是很厚的。涂料都可以用对应溶剂溶解掉的。

楼主:
用砂纸,粉尘好多啊。

楼主:
“拿点红胶点在字体上,过次光化炉就OK了。”

这个办法有人试过吗?我不知道“光化炉”是什么。

网友C:
打磨机,一个老板以前晚上就干这个事情,全部磨光

网友D:
“拿点红胶点在字体上,过次光化炉就OK了。”

这个办法有人试过吗?我不知道“光化炉”是什么。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紫外线炉,丝印、胶水过紫外线照射(2-10分)后就会干、硬!

网友:
打磨机,一个老板以前晚上就干这个事情,全部磨光
引用 网友C:

我也见到过。。。

网友F:
量大的话有公司专门帮你激光擦除.
量小的话买个带砂轮的小电钻

楼主:
量大的话有公司专门帮你激光擦除.
量小的话买个带砂轮的小电钻
引用 网友F:

1,哪里有卖的啊?谢谢!

老板今天说:“不注意技术保密,满天飞的技术永远不值钱,我们工程师也没有好日子过。”

楼主:
看样可以做一个自动膜片机....
就是一个质量比较好的雕刻机,放一个高速钻头

网友G:
只要不是你自己设计的IC,**是100%的。只是成本问题。

网友H:
看样可以做一个自动膜片机....
就是一个质量比较好的雕刻机,放一个高速钻头
引用 楼主:

根本不需要这个机器啊,用砂纸等也太麻烦了。

LZ自己买点环氧树脂A/B胶,手工调的稍微稠一点,然后用那种小毛笔蘸着胶水在LOGIC上刷几次,即可。

一般芯片的封装都是环氧树脂的(电脑上的CPU等特殊品除外,那些陶瓷的只能砂轮了),即使用溶剂,因为材料都是环氧树脂,再加上那个LOGIC一般打得都不是很厚,不法分子打开覆盖层的环氧树脂后,下面的LOGIC很难不被破坏掉。

楼主:
根本不需要这个机器啊,用砂纸等也太麻烦了。

LZ自己买点环氧树脂A/B胶,手工调的稍微稠一点,然后用那种小毛笔蘸着胶水在LOGIC上刷几次,即可。

一般芯片的封装都是环氧树脂的(电脑上的CPU等特殊品除外,那些 ...
引用 网友H:

谢谢!
哎,“不法分子”太可恶了!搞得我们头疼。

楼主:
像这种 刻在IC表面的字 用什么办法处理好呢?

网友I:
电钻+小砂轮。

网友J:
小电机(5-10元)+铜夹头(2-5元)+金刚砂磨头(1.5元),搞定.
金刚砂磨头有各种形状的,我用的是圆片型的磨头,就是有点灰,最好清洗前打磨

网友H:
毛笔蘸环氧树脂一刷即可,大小芯片皆可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H:

您用的是那种?给个链接可以吗?谢谢!

楼主:
毛笔蘸环氧树脂一刷即可,大小芯片皆可操作
引用 网友H:

您用的那种AB胶?给个链接可以吗?谢谢!

网友K:
很多的IC用洗板孔也可以洗掉

网友H:
您用的那种AB胶?给个链接可以吗?谢谢!
引用 网友E:

环氧树脂也是一种A、B胶,根据A、B的比例不同浓稠度不一样,固化时间也不一样,你可以稍微调稀一点,便于毛笔刷,然后自然风干即可。

网友L:
最简单的就是打磨掉了 高端一点的激光腐蚀刻字 刻上其他的字符O(∩_∩)O哈哈~

楼主:
最简单的就是打磨掉了 高端一点的激光腐蚀刻字 刻上其他的字符O(∩_∩)O哈哈~
引用 网友L:

"激光腐蚀刻字"机器哪里有卖?谢谢

“刻上其他的字符” 是个好主意。呵呵

网友M:
手持那种高速雕刻机。装夹一个磨头就可。

楼主:
哎,硬件保密 为什么这么难?

网友N:
大多是用砂纸吧

楼主:
硬件保密技术,大家还有什么妙招啊?谢谢!

楼主:
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

楼主:
像这种 刻在IC表面的字 用什么办法处理好呢?
引用 网友E:

经过试验,打磨伤芯片,寻求更好的保密办法和技术。

楼主:
正打算用这种方式保密硬件,封住板子上所有的IC块。
1,不知道黑块叫什么?是怎么弄上去的?
2,大家觉得这种保密方式可行性和效果如何?

网友O:
哈哈, 连绑定都想到了

楼主:
没有办法,考虑到国内目前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以及对科技研发工作者劳动成果的尊重。
恳请大家多给点意见,感谢!

楼主:
大家还有好的建议和意见吗?
我们一起研究研究,探讨探讨。

网友H:
大家还有好的建议和意见吗?
我们一起研究研究,探讨探讨。
引用 网友E:

这个黑胶就是环氧树脂啊。

我都给LZ说了数次了,俺再说一次:环氧树脂

网友P:
呵呵,谁说是:环氧树脂的?
那明明就是牛屎。

厂家为此专门养了一大群迷你牛,来一个电路板就拉一坨牛屎上去,来一个电路板就拉一坨牛屎上去,来一个电路板就拉一坨牛屎上去...:lol

网友H:
邦定黑胶肯定不行, 加热后会变软,小心一点就可以把里面的IC取出来了。 几个样品的话感觉还是用锉刀或者砂纸,简单、方便。 多的话最好还是激光机或者是打磨机。

网友Q:
直接上锉刀砂纸就可以了吧。。。。

楼主:
LS,伤芯片且灰多、速度慢。

感谢!

请大侠们继续讨论。

网友R:
用硝基稀料,醇酸稀料,泡一下试试,总有一个溶解吧。建材城几块钱一瓶。

网友R:
你们老板做的啥好东东,还会有人抄袭,现在抄板很EASY,还是市场开拓难吧?

楼主:
邦定黑胶肯定不行, 加热后会变软,小心一点就可以把里面的IC取出来了。 几个样品的话感觉还是用锉刀或者砂纸,简单、方便。 多的话最好还是激光机或者是打磨机。 ...
引用 网友H:

哪儿有激光机卖的?
感觉激光机不错,平均激光一片的成本大概多少?

楼主:
用硝基稀料,醇酸稀料,泡一下试试,总有一个溶解吧。建材城几块钱一瓶。
引用 网友R:

好,有空去买来试试。
担心是否会影响芯片性能?

楼主:
硝基稀料,醇酸稀料 以及 激光机 不大好买。

网友S:
**公司可不可以根据外围器件连接的管脚和电源地线的分布大概判断是什么单片机呢

楼主:
回复 网友S:

不光是单片机保密,其他外围周边电路IC、三极管也要保密的。

网友H:
LZ的眼神不好,俺在41楼已经把字体放那么大了,他竟然还是视若无睹,老是想着砂轮什么的,那还是要把封装磨掉一层的,简单易操作的环氧树脂不好吗?

网友T:
楼主刚毕业吧:)

楼主:
邦定黑胶肯定不行, 加热后会变软,小心一点就可以把里面的IC取出来了。 几个样品的话感觉还是用锉刀或者砂纸,简单、方便。 多的话最好还是激光机或者是打磨机。 ...
引用 网友H:

yewuyi 大侠,请看43楼的经验。

网友T: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

网友H:
yewuyi 大侠,请看43楼的经验。
引用 网友E:

你只是要把IC芯片表面的字给弄掉,和43楼根本毫无关系。

说了半天,你自己动手试试去就知道效果如何了,对于邦定来说,没有43楼说的那么简单,邦定线都很细的,你拆拆看,很容易就把线弄断掉的。

对于你来说,你只需要把芯片表面的字弄掉,用黑胶封后想轻易的去掉并且还能看到下面的芯片型号等,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如果还担心,你可以在环氧树脂中加点石英砂,效果会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的,感谢。
顺便请教您另一个问题:对于刻在芯片上的字迹,是不是效果也很好?毕竟您有丰富的实际经验。(由于条件限制,我这边开展试验很麻烦)再次感谢!

网友H:
回复 网友H:

好的,感谢。
顺便请教您另一个问题:对于刻在芯片上的字迹,是不是效果也很好?毕竟您有丰富的实际经验。(由于条件限制,我这边开展试验很麻烦)再次感谢! ...
引用 网友E:

一般芯片厂家在芯片封装表面激光打上的LOG都很薄,这些LOG也就是你所说的刻在芯片上的字迹,用环氧树脂掺少量的石英砂后覆盖芯片后,再设法去除这些覆盖物时,基本上很难保留那些LOG的

楼主:
一般芯片厂家在芯片封装表面激光打上的LOG都很薄,这些LOG也就是你所说的刻在芯片上的字迹,用环氧树脂掺少量的石英砂后覆盖芯片后,再设法去除这些覆盖物时,基本上很难保留那些LOG的 ...
引用 网友H:

您用的环氧树脂,石英砂是在哪家买的啊?我怕买错了。谢谢。

网友H:
电子市场。

网友H:
你只是要把IC芯片表面的字给弄掉,和43楼根本毫无关系。

说了半天,你自己动手试试去就知道效果如何了,对于邦定来说,没有43楼说的那么简单,邦定线都很细的,你拆拆看,很容易就把线弄断掉的。

对于你来说, ...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意思肯定只是想用黑胶把有封装的IC包起来,毕竟他的板子不可能全部用晶圆邦定的方式。所以我才说黑胶封起来这种方式不安全。
看来楼主不想自己动手,那机器设备也不用买了,直接找专门的打磨工厂,打磨、激光打上新**都可以。

网友U:
少量的话,可以用打磨,量产的话,最好和你们的芯片供应商联系,要白片.不带**的.我都用过好几次了.现在一般的厂商都提供这样的合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U:

谢谢,能否推荐几家打磨比较好的厂家?
我在南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U:

呼叫zd420325 老师

网友V(2012-07-14):
  用激光打磨就很好,本人就是从事芯片激光打磨代工的。其实激光打磨确实有很多优势的。
  1、效率高、费用低。2、打磨彻底,效果统一。3、在打磨的同时可以刻上公司的**,美观、彰显公司实力。最重要的一点是:整个打磨过程没有机械接触和人工接触,通过激光照射就完成打磨过程,对芯片内部组织及功能无任何损伤。
  本人就是从事激光打磨代工和打磨设备的销售的。一般打磨10K的话,今天收到元件,明天就可以发出。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曾生:13510626990 扣扣:845036535

网友W:
砂纸最简单吧

网友X(2013-10-12):
引用 网友H:
一般芯片厂家在芯片封装表面激光打上的LOG都很薄,这些LOG也就是你所说的刻在芯片上的字迹,用环氧树脂掺 ...

有机会实验一下,谢谢!

网友Y:
用酒精和砂纸擦擦试试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