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能不能推荐几本学习模电的参考书,简单易懂的

楼主(2012-03-11):
想学习模电,但清华大学的教程太难了,想要一本写得详细的参考书,求推荐

网友A:
你“大神”二字一用,吓的没人敢吭声。
你说的那个确实难,一个例题,居然求解了二张半A4纸,什么矩阵求逆,倒置什么的都有。人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显示水平高。TOP2学校就要这样的。
单单看一两本书,效果极其有限,有人说看《OP for everyone》和《电子学艺术》就够了,其实不然,两本书的作者都是牛人,这毋容置疑,但书本内容不尽如人意,比如电子学艺术,简直就是百科全书,什么都有,必然导致过分粗糙,基准电路居然只说了几句话就没了。《OP for。。》也没多少实质性的内容。比如补偿,跟其他教科书一样,把各种补偿方法粗说一遍,读者心想:说了这么多任何一本书都会说的内容,下面该说点有用的了吧。。。。居然end了,本章 结束了。:dizzy:

经常游走于工业界和学术界的牛人,书本质量最好,否则写的书要么过于缺少必要理论,要么缺乏实践。
看一本这样的牛书,比看八遍童诗白或康华光好的多。

网友B:
我觉得我们学校的教材还不错。。。。。。。

楼主:
谢谢啦,但是我不知道你要推荐什么书啊

网友A:
学习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把模拟电路当成数学来学,这是当今普遍流行的方法,基本上就是建模,列方程,解方程这么一套程序。其缺点是:需要扎实的数学功底,至少要精通微积分、概率论、复变函数、矩阵论、数值分析等若干门课程。
另一种是把模拟电路当成模拟电路来学,基本思想是分而治之。目前国内还没有用这个,原因是教育落后国外30年左右。该方法的核心策略见下图。
这种方法的缺点是:不适合模电高手学习,原因是用惯了右手拿筷子,现在改用左手拿筷子,要多别扭有多别扭。而拿筷子是多么简单的事啊,实质是用手拿两个小棍,做开合这两个基本动作而已。
这种方法有点是:无需掌握那么多数学课程,只要会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及欧姆定律、分压原理、分流原理、对一个节点应用基尔霍夫定律即可。

网友C:
没有好的数学功底想学好模电那基本就是不可能

网友D:
2楼说的比较靠谱、
不知道你说的书什么时候能出版?
另外就现在而言推荐下好的书籍吧,相对好的的也行,看了不少,总觉得很多不理解。
电子学这本书我也买了,好书,但笼统了点。

楼主:
5楼说的太对啦,你的书出版的时候能告诉一下嘛,一定去买

网友E:
需要仔细看的是一些基本学科,如电路分析,控制原理,数学等。大学课本就是最好的东西,但也不需要向学校里那样为了解题而看。花2,3页纸去解题,还不如仿真一下就出来了。
其他的书籍只有当用到的时候才需要看,针对某一个知识点,不能看一本,需要看N本。想要一本书就解决所有问题是不可能的,但看N本书也不一定能解决实际问题,实践与理论的结合才是真本事。

网友E:
现在很多都注重某些技巧,而忽略基础和宏观。

网友F:
“另一种是把模拟电路当成模拟电路来学....”

等于没说....

网友F:
学电得先明白何谓“电”,这才是至关重要。

网友A:
同志们,羞愧否???????????

网友G:
先要明白:学以致用,学是为了用

网友H:
同意xukun977,其实模拟正确的思路是建立正确的理论宏观模型,这个模型越接近真实世界越好,模拟就是自己仿真出类似的“动作”,就比如说脑中建立机械发动机物理运行那样的机制,这样说可能好明白点,微观上采取的策略则是“逼近”,类是牛顿迭代的机制,依靠实验结果和自己的理论去分析策略的正确与否!这个宏观+微观就是所谓的“直觉”而不是为了微分方程而方程,为了拉普拉斯而拉斯,为了电磁场而电磁场,为了算法而算法,关键是明白老外发明的这些工具是从解决什么问题而产生,实际物理模型,这样思考久了,就能逐渐产生理论统一体,不论数字还是模拟或者算法,最后就是他的那张理论分支表~~

网友I:
可以看看电子电路习题解答的书。

网友D:
xukun977可否推荐你认为好的书籍呢?

网友J:
清华那本 就是很好的很全的 慢慢看吧  最终那本你是免不了要看的 不如直接就看那本

网友H:
别老是扯清华绿皮,费时不讨好,从小日本那几套开始

网友K:
我书看了不少,记住得不多。

自己不懂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因为看的这么多书,一要讲到我不懂的问题 就 不说了,莫非是我的问题太基本了,书都不屑于讲了。唉,很多书都是这样。啥书能仔仔细细的分析分析呢,拿实际电路讲讲每个元件的作用,每个元件,每个元件,为啥要有,为啥要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