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超高亮度白光led发光二极管应用资料

楼主(2012-03-11):
1、采用220V交流电源的电阻限流式小射灯或台灯
    图1电路的特点是制作简单,根据本地区电源电压的高低,一般可用管子90-100只串联。管子的数量如果太少效率相对就较低。限流电阻R根据电源电压和管子的数量适当调整以控制发光管的电流,一般不要超过20mA。对于电源电压不稳定和波动较大的地区,发光管的电流也会跟着电压的波动而有所波动,这是它的缺点。限流电阻R的功率要求2W以上,以免发热损坏(发光管数量越少,R的阻值就要越大且功率也要越大)。本电路总耗电功率不足6W。如果用于制作射灯,则宜选用聚光型的发光管,如果用于制作一般照明台灯,则宜选用散光型的发光管。

2、采用恒流源电路的220V交流电源小射灯或节能照明灯
    图2是采用恒流源的电路,虽然电路多用了几个元件,增加了一些成本,但使用效果要比只用电阻限流的电路好得多,即使电压波动较大,电路仍然能保持电流恒定不变,这对发光管的寿命是非常有利的,本电路中的主要元件三极管,要求其耐压要400V以上,功率也要10W以上的大功率管,如MJE13003、MJE13005等,并且要加上散热片,滤波电容C容量为4.7uF,耐压要有400V以上,发光管电流的大小由R2调整决定,为方便调整可用可变电阻调整后再换上相同阻值的固定电阻,本电路可带发光管数量少则十几只,最多可达到90多只,在此范围内的电流都能基本保持恒定不变。本电路使用发光管数量也不可太少,越少其效率也越低。本电路总耗电功率约6W。

3、采用220V交流电源的电容限流式节能照明灯
    图3电路的优点是成本较低体积较小,电路的电流也相对恒定,通过管子的电流大小主要由C1决定。本电路具有完善的三重防冲击电流设计,能最大限度的保护发光管的安全。即R2防开灯时的大电流对整流管的冲击;电容C2起滤波并和R2、R3共同起防开灯时大电流对发光管的冲击;R3还起着防短时间内反复开关灯对发光管的高电压高电流冲击。当C1为0.33uF时电路的电流在20mA以内,最适合接20只以内串联的发光管,发光管数量越多电流则越小,当多于30只时C1可选用约0.47uF的,C1和C2的工作电压都要选用250V以上的,电阻R2、R3的功率要用1W的。

    本电路适合于电源电压较稳定的地区使用。
注意:本电路一定要在发光管连接入电路后再接通电源,切不可先接通电源后再接入发光管,否则由于接通电源后尚没有接入发光管,在电容C2上就会充有电源电压1.4倍的高电压,这就有可能在接入发光管的瞬间把发光管烧毁!千万注意!

网友A(2012-04-14):
生活中非常实用的资料,怎么被沉水了呢,顶一下啊。

网友B:
生活中非常实用的资料

网友C(2014-03-02):
误导别人!这几个电路根本不稳定!容易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