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达林顿管的小问题

楼主(2012-03-11):
图中的R1有些什么作用?应该怎样取值?因为我们公司一个产品上,前端的电路收到达林顿管开关时大电流变化的干扰,改变R1的阻值,干扰的程度就不同了。

网友A:
不太清楚,可能做负反馈,或者抑制后端三极管温飘。

网友B:
R1是避免前管穿透电流使得整体不能截至,对于锗管有用,硅管的话完全可以取消。
另外,这个电阻的存在使得小电流下整体复合管不导通,因此才会出现对干扰信号表现不同的现象,如果只在较大电流下使用,可以加上R1。

网友C:
R1能保证可靠截止,特别是温度高时,如果取消,某些应用在高温时会有问题

网友:
我看书上写的是可以加快达林顿管道开关速度。仅供参考!

网友D:
一方面分流部分电流,有一定的抗干扰和保护作用
另一方面为晶体管基区由于积累效应积累的电荷提供放电通道,降低关断时延

楼主:
体会中,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