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程序可以JTAG调试不能下载到Flash,跪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3-12):
最近自己设计了一块印制板,原理图都是按照标准电路画的,在下载程序时遇到了些问题,可以JTAG调试但不能下载到Flash,以下为生成PROM文件时的报错:
方法一、file--new project--create a new project--prepare a PROM File--step 1.select storage target  选择 ''Xilinx Flash/PROM"--Platform Flash xcf32p [32M] --Enter Data
当我加载配置文件时( the .bit 文件只有4.02M啊。无论我程序代码有多长, .bit文件都是4.02M,这有问题吗?),  显示"File Exceeds PROM Density :File allocation exceeds total PROM density by 207264 Bits.Please add more PROMS or remove some Design Files."  继续Initialize chain,显示ERROR:iMPACT-The File selected is too large for the PROM/storage device. So can not program to PROM.
方法二、file--new project--create a new project--prepare a PROM File--step 1.select storage target  选择 "Generic Parallel PROM"--Parallel PROM(Bytes) 32M --Enter Data
然后加载配置文件盒生成PROM文件都是成功的。当我 Initialize chain, 显示 ERROR:iMPACT-The File selected is too large for the PROM/storage device.

以下是芯片型号和软件:
spartan-6: xc6sl150
Flash: xcf32p
ISE  version : 13.3
Configuration Mode:  Platform Flash Single-Device Master SelectMAP Configuration

请高手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你选的PROM是32M的?这个好象小了,
spartan 6 LX150的配置需要约至少34M,可能这个有问题。
.bit文件不会随代码的变化而增加。

网友B:
同意楼上!你只说了你的bit文件是4.02M,我觉得是不是你生成的prom文件大于32M了?

网友C:
嗯,是的。楼上们说的都对。

网友C:
但是不用改版,一会我给你找找解决方案。

网友C:
找到了。生成bit的时候选择这个选项,应该就可以在您的PROM里面使用了

网友C:
请反馈后续解决的情况。

网友A:
猴哥,如果选了这个选项,能压缩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C:
:)不太大,但是能刚好把150T弄进去

网友A:
好的,明白了,thanks

网友C:
那还不给我评分~哈哈,我要分~~

楼主:
12# GoldSunMonkey 问题解决了。谢谢猴哥,同样感谢楼上各位!回复帖子太及时了~

网友C:
12# GoldSunMonkey 问题解决了。谢谢猴哥,同样感谢楼上各位!回复帖子太及时了~
引用 楼主:
不用客气:)

网友D:
这个给猴版多少分了呀

网友D:
猴版每个问题都回答很及时 这个我证明

网友E:
duthongbin

哪位的马夹?

网友C:
这个给猴版多少分了呀
引用 网友D:
15分~

网友C:
猴版每个问题都回答很及时 这个我证明
引用 网友D:
是的,还有人骂我。
气死了~

网友C:
哪位的马夹?
引用 网友E:
天,你还知道马甲?

网友E:
天,你还知道马甲?

:@

网友F:
啥是马甲呀

网友F:
怎么会有人骂猴版呢

网友C:
怎么会有人骂猴版呢
引用 网友F:
你没看到么??

网友C:
啥是马甲呀
引用 网友F:
小号~

楼主:
都结帖了还有这么多人讨论,我这帖子不仅解决技术上的问题,也是讨论区啊

网友G:
我开始用并口配置没问题,后来用了几次U 口,之后再用并口配置就失败,为什么是FPGA坏了吗?还是别的问题,谢谢

网友H:
呵呵,
楼上各位哥
都太逗了
都厉害

网友I:
;P 在六楼给猴子加分了:lol

网友C:
;P 在六楼给猴子加分了:lol
引用 网友I:
谢谢啦。~~

网友J:
;P砖家就是砖家

网友K(2012-06-04):
回复 楼主:
大哥,你好!有个问题请教,我的平台
spartan-6: xc6sl150-1L
Flash: xcf32p
ISE  version : 13.3
Configuration Mode:  Platform Flash Single-Device Master SelectMAP Configuration

但是用JTAG总是无法连接,检测不到FPGA核!

请赐教!

网友L:
听猴哥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呀!很不错的!!!!

网友M(2012-10-18):
我刚好也是今天碰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C:
我刚好也是今天碰到这个问题的
引用 网友M:
如何,解决了么?

网友M:
解决了。不过我的问题更简单。我的bit文件是1450KB,我按网上找的教程说选xcf04s(4M),结果发现装不下。额,我是第一次把程序烧写进Prom中,没经验。看了下你们说的,发现只要选16M的就可以了。

网友N:
猴哥威武,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按照猴哥的指示解决了

网友O:
酱紫呀,学习了,谢谢!

网友P:
n年前的贴 现在才给分:D

网友C:
n年前的贴 现在才给分:D
引用 网友P:
太慢了。

网友Q:
n年前的贴 现在才给分:D
引用 网友P:
迟来的告白~~

网友(2015-01-20):
引用 网友C:
找到了。生成bit的时候选择这个选项,应该就可以在您的PROM里面使用了

很好很强大,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谢谢版主的回答了,我也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