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如何获取红外值?

楼主(2012-03-12):
如题,小弟用红外线来引导机器人自动充电,充电坞有两个红外发光二极管,发出固定的值F4 F8值
机器人上有两个红外的sensor来接收这两个红外的值,红外的sensor连接到PIN脚上,和CPU是通过SPI方式通信
若接收到左边的值(F4),机器人右转
若接收到右边的值(F8),则机器人左转
若接收到合成的值(FC),则直走

类似与我们的扫地机器人充电。以前在arduino上已经实现,并且能完成充电的功能。

现在控制板换成AVR单片机了,不知道怎么折腾。
现在有如下问题想请教各位:
如何用atmega16这个单片机来控制红外的sensor接收充电坞发射的两个值F4 F8呢? 也就是如何读取红外值,多谢!

初次接触单片机,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都说了是SPI通信,那就写个SPI接收函数不就读取到红外值了吗?

楼主:
关键是这个不会写……呵呵,哥哥,请具体点,多谢!

网友B:
把 提供 F4、F8值的 人找出来, 问清楚。

网友C:
楼主已经做到可以自动充电了吗?
厉害啊,哈哈

网友D(2018-03-31):
我也是打算用arduino实现红外引导充电的,我想请教一下,红外发射管是不是得需要发射编码信息啊?这个编码是要自己做的么?
小白一个,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