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有过stc12c5204ad35i-skdip28的朋友发现只能炒一次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3-12):
不会的,STC的是FLASH,10W次的寿命(TSMC的FLASH制程)。
你将P1.0 P1.1接地看看能否下载。
另外,p3.0 P3.1连接的器件不能影响下载。

网友B:
CD说的对,再可以检查是否原始RC震荡的,后ISP设置了外部晶振选项?

我在常温下测试过STC的FLASH, 号称10W次,实际我用程序连续烧写了60多W次才出现错误!:)

楼主:
谢谢。
为什么我拿个新的烧就可以。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就下载了几次就坏了,感觉是电压太高了吧,我当时直接接的6V干电池,我着急把砸了

网友B:
6V超压了!如是新干电池不止1.5V啊。。。

:lol (54)

网友C:
手册上说是最大可以承受6v的,其他片子我用6v就没事,就这一个估计是管脚烧了,单片机还可以正常跑,就是不能下载了。

楼主:
谢谢各位分享经历。我昨天去STC又订了些这次可以反复烧了。我之前是从别的公司买的。现在可以正常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