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号线路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2-03-12):
最近发现之前做的485,232还有CAN的通信都比较容易受干扰,甚至是损害。主要是之前没什么经验,没加任何保护和滤波。前几天发帖问了关于485相关的问题,想进一步请教下各位高手,关于232和CAN的保护需要做那些,最好有相关的电路。另外CAN也是差分信号,是不是可以跟485完全一样的处理方式呢.
高分求助,小鸟先行谢过了~

网友A:
通常采用屏蔽、隔离和限压等措施,这可参考成熟系统的范例并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可靠性设计。

网友B:
原则上堵与疏结合,诸如加隔离、加泄放、加屏蔽等等,这些技巧都是需要真功夫的软技术,需要长期的知识及经验积累,没有泛泛的普适性的解决招数。

楼主:
3# chunyang 这一阵在厂房里被强电产生的各种干扰,扰得实在受不了了。。。

网友C(2012-04-12):
这样可行否

网友D:
弱电最怕强电干扰

网友E:
线路上的干扰一般采用频蔽,使用频蔽双绞电缆。
在进入到电路的前端进行滤波,滤掉共模分量,保留差模分量,然后再方法处理。

网友F:
CAN通讯板上超过50%的面积是各种防护器件……

网友G:
PowerAnts三字决:躲、堵、疏

网友H:
信号电路中的电子设备绝缘强度低,过电压和过电流的耐受能力差,很容易收到暂态过电压的冲击。
如RS232发送器的最大开路电压为25V,实际上有RS232接口的电气特性可知,带负载时,发送器的最高电压可达15V,因此可将瞬变电压抑制器的击穿电压降低到18V左右,推荐型号为TVS-BV15C,或浪涌保护管BS015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