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综合技术交流 电子技术交流论坛 功率芯片,如LM317温度怎么测量?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功率芯片,如LM317温度怎么测量?

楼主(2012-03-12):
资料中规定温度是125度,实际怎么测试呢?我用万用表自带的探头,测试LM317的前面,也就是LM317的非金属部分,温度在50摄氏度,金属部分是连接散热片的,不知该测散热片的哪个部分。
   不知这个温度是不是超了?

网友A:
一般 满载 测试温度,
要求不高的话,带散热片,手摸不烫手即可
如果要测试温度,可以探头夹在散热片和IC之间,

网友B:
在不破坏散热条件的情况下,测量散热片靠近芯片处的温度。
管芯温度可以根据数据手册的热阻计算的。

网友C:
该温度指结温即内部温度,实际测试时只能测到外表温度,这跟结温是有差距的,所以工程上务必要留有余量。准确的结温需要根据外表温度和器件热阻计算得出。

网友D:
嗯 LS说的对  芯片上写的温度是内部温度  有些书上说内外温度一般差30度  不知道正不正确

网友C:
嗯 LS说的对  芯片上写的温度是内部温度  有些书上说内外温度一般差30度  不知道正不正确
引用 网友D:

这个说法是要有前提的,即在特定的热阻下,这个器件手册会有相关说明的。

楼主:
看了看结温的计算,太复杂了,计算出来也不一定准确,我现在用手放在散热片上,能**7秒钟,不知这算不算过热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内外温差,和功率、热阻有关。不是固定的。

网友C:
对于功率器件,手指能在外壳上搁住几秒钟说明还不是太热,但要注意,测温应该在产品最终的工况和极端环境下测试,比如开机壳和上机壳可能就会有很大不同,夏天和冬天,南方和北方,是否太阳直晒等都有关,系统热设计必须考虑极端情况。

网友E:
手的热阻很大的 你放手到芯片上影响散热了
linear有些资料里用了红外摄像机或者红外照相机来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