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03做的MP3电路,请教问题

楼主(2012-03-12):
先上电路
我想知道的是锁存器U2有没有必要存在
之前画的时候我是想让P3.2,P3.6,P3.7外接CH375的控制接口线,在做VS1003的解码时是通过U2锁存P3口来控制VS1003的,这样可以么??
高手请教!!

网友A:
不能用U2锁存P3口的信号,要锁存应该锁存P0口的信号,U2的锁存信号由P3的某个IO口线来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啊~~

网友B(2012-11-23):
顶一下,提供开发板,解决技术问题

网友C(2013-04-14):
请问您的MP3做成功了没,分享下最后的原理图和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