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定义不太明白啥意思

楼主(2012-03-12):
#define CPU_F ((double)5529600)  //晶振使用的频率为5.5296MHZ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问题:
1)__delay_cycles的下划线代表什么?
2)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具体怎么计算?
3)反汇编后是怎样的?(好奇它的汇编)
哪位对C比较熟的,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__delay_cycles代表的是一个函数或者宏,
具体怎么算,看__delay_cycles是怎么定义的吧。
汇编嘛,
常量其实跟extern没啥区别,数据直接写寄存器或者内存。
带参数的嘛,其实跟调用函数没什么区别...
只是看看keil的汇编而已...其他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