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小金属圆柱的长度

楼主(2012-03-12):
各位高人,现在需要这么一个产品,能检测出直径为2mm,长度为2cm的金属圆柱,可能有的比这个长或者短,这些不达标的需要筛掉,请问有什么长度传感器或者压力传感器、光电传感器之类的,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根据精度要求来选择测试方法

网友B:
这要取决与好多条件和要求,包括测试精度。
比如你的样品直径和成分非常一致的话,可以用称重法。

网友C:
图像识别

网友D:
在工控论坛楼主也发了这个帖子,精度要求不高那就纯粹物理方法吧,就跟用圈来挑选苹果一样的方法:lol

网友D:
以前见过一检测滚针轴承的设备,精度在微米级,速度超快,用的电气方法,线圈,不过我没拆开看

网友E:
想到那个用风扇吹的故事。

网友F:
以前见过一检测滚针轴承的设备,精度在微米级,速度超快,用的电气方法,线圈

这个NB。

网友G:
使用测杆回弹式位移传感器
测杆前面装一个滚轮.流水线一直开,发现不合格就踢开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这个东西现在做的人太多了.主要就是LVDT传感器.一般都是100um~1mm量程,1~2um精度.

网友H:
楼主要给出工艺条件才好确定合适的方案。

网友I:
这个其实很简单,测长度尺寸的一般都是位移传感器,重量的话一般都是称重传感器,数量的话一般都是光电传感器

网友F:
测长度尺寸的一般都是位移传感器

LS能不能展开说详细点?

网友J:
把使用场景描述下吧

网友K:
楼主是不是苏州园区的?

网友D:
15楼,这个是楼主信息:lol

楼主:
感谢各位不吝指教,我是山东烟台的,谢谢!

网友L:
测量分接触式和非接触式。
LZ对此有何要求?

并且要求测量效率如何?
量少的可人工测量,量大的必须自动化测量。

楼主:
我们要做个自动化生产线,这些小圆柱通过传送带过来,到达传感器装置筛选,不合格的自动筛掉。

网友M:
q j fgi

我是坏淫~~~~~

加工几个尺寸的筛选器~~~~解决问题

成本和速度都不错~~~~:lol

网友M:
后边在挂多1~2级的二次确认就能检测出前边传感器是否磨损过量要换了

网友N:
检测精度没有,
工艺条件、限制没有,
环境、批量等任何说明也没有,
...

真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多抢着回答的

网友F:
检测精度没有,
工艺条件、限制没有,
环境、批量等任何说明也没有,
...

真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多抢着回答的

搞点气氛,热闹点。

网友M:
楼主~~~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