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如何给双电源运放供电

楼主(2012-03-12):
小弟正在为微弱信号放大器设计一个电源,+-5V双电源供电。考虑到整个系统还需要其他伏值的电压,所以用18V锂电池供电,再由稳压芯片转换成所需的电压。放大器所需要的+-5V的电源是用LDO稳压芯片产生好,还是用开关电源芯片产生好呢?而且对于LDO稳压芯片,如果产生-5v的电源需要输入负电源,但是如果得到负电源需要两节电池串联,中间接地,电池能够输出+-18V的电源,这样的话重量就沉了。开关稳压芯片可以实现正转负,但是输出的纹波较大会不会影响到微弱信号放大器(敏感器件)?请各路大侠指点

网友A:
可以用2个电阻、一个电容和一个运放分出一个中间电压来,参考这里第一帖的电路:
https://bbs.21ic.com/icview-245474-1-1.html

网友B:
可以选择单电源运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放大器已经做好了,不能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