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文件太大 无法打样!求助

楼主(2012-03-12):
我现在用ALTIUN DESIGNER6.9画个PCB文件,5.09M(压缩后4.41M)
这个文件太大了 无法传给PCB厂。
怎么才能把这个文件弄小点。或其它解决方法
谢谢各位!

网友A:
看看你覆铜的设置中的线大小是否过小?
如果正常文件很多都有10以上啊。那就慢慢传。

楼主:
线是10mil 的,关键是太大他不让上传! 慢点倒是没啥

网友B:
输出GERBER文件

楼主:
第一次弄这个,GERBER文件怕是不把握

网友C:
随便申请个邮箱,自己上传到邮箱里,
然后邮件告之板厂,用户名 密码,让他自己下载。

楼主:
楼上有道理! 不过这个厂子还是有点规模的,有自己的规矩,付款也是关联的不好办

网友C:
那就分卷压缩,然后再发送。

楼主:
我这个问题目前算是解决了,我让对方的人帮我传的。但是下一次是不还是这样呢,有点担心。
大家可以发表一下看法,是不Altium Designer的文件就这样大啊  没办法变小点吗?大小都和什么有关?
有一点可以肯定:大小和覆铜方式有关,全覆铜文件就大。网格相对就小些

网友D:
呵呵,可以直接联系下厂家嘛,这样保险些。

网友C:
下一次就是gerber档了。
其实你应该这次就gerber档的。毕竟也是次经验啊。万一错了,下次可以改的。

楼主:
正解,找技术支持啊!我以前就做这个。
不过我用的是盗版啊,有点心虚

网友E:
PCB文件,5.09M(压缩后4.41M)

你这个压缩好像不对,5M文件经过压缩不会大于1M

网友F:
你把Altium Designer格式的,另存为Protel 99se格式,再压缩,文件就能够更小一些。

网友G:
正规做法是导出GERBER文件,再发给板厂
不要纠结了,老老实实的学习怎么导出 Gerber文件吧

网友H:
直接发PCB文件,不担心自己设计的文件被别人分享流传吗?

网友A:
直接发PCB文件,不担心自己设计的文件被别人分享流传吗?
引用 网友H:

出Gerber也一样的。看的见的东西,你给什么文件都可以交流,能做的就是把上面的参数去掉。

网友:
AD6存为99se的时候可要注意了,尤其是四层板会出问题的,最好别来回转换。

网友H:
出Gerber也一样的。看的见的东西,你给什么文件都可以交流,能做的就是把上面的参数去掉。
引用 网友A:
好办法,自己先存一份,再只发个去掉所有参数,只有电气位置的PCB资料给厂家,谢谢啊!

网友I:
晕啊,那么大!!!!!!!!应该不会的

网友E:
晕啊,那么大!!!!!!!!应该不会的

同感

网友A:
4M,四层板大板很正常啊。可能是他设置覆铜的线条太细了,所以覆铜后文件剧增。但是AD文件剧增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J:
开什么国际玩笑,才几M大,就不让传了?

楼主:
综述各位人心朋友问题:文件没传上去是由于我自己网络问题,最后对方帮我传的。我的东西都是小儿科也不怕什么泄密,传文件时我把账号密码都给他了。
AD转99SE我也想这么干了,可是另存为的时候下拉框里没找到那个选项。
我用全部覆铜时文件是15M,网格覆铜时是5M多。覆铜的网格设置的10mil的线宽

网友D:
AD转99SE我也想这么干了,可是另存为的时候下拉框里没找到那个选 ...
引用 楼主:

没有对应选项??:funk:

网友A:
别AD转protel拿去生产做板,不然后悔莫及。

楼主:
也听说AD转99有问题,不过我也确实没找到转99的选项

网友A:
另存为格式如图:

网友K:
学习了    导出GERBER文件

网友L:
换家厂。。。
回复 楼主:
上次18M+的文件都传过去了。。。

网友M(2024-01-05):
一直不明白,好用的99,为啥还弄出个AD?

网友M:
他人AD导出的PCB,到了我的99,却看不到覆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