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二极管和电容,谢谢!

楼主(2012-03-12):
(无正文)

网友A:
有经验的朋友麻烦推荐个二极管和电容。二极管为反向电压6000V的整流二极管。电容为耐压6000V的无极性电容,容值小于1000PF. 欢迎厂商自荐
引用 楼主:

这些都属于特殊器件了。

老式电视机上的高压包处的那个硅整流桥不知能达到多少耐压?

安规X1电容的耐压可以到6KV的吧。

楼主:
我在网上查到了,二极管那个改叫硅堆了,其实就是二极管串联。电容上万伏的耐压也是有的

网友B:
这个耐压的二极管都是串联获得的,6KV的电容也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