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里drivers里的GPIO驱动怎么不自动加载。

楼主(2012-03-12):
学WinCE先做一个最简单的GPIO流接口驱动。
注册表"..\Src\DRIVERS\GPIO\GPIO_user.reg"里的内容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GPIO]
    "Dll" = "GPIO_User.dll"
    "Index" = dword:1
    "Prefix" = "GPI"
    "Order" = dword:20

"..\FIle\platform.reg"里的内容
IF BSP_GPIO_USER
#include "$(_TARGETPLATROOT)\SRC\DRIVERS\GPIO\GPIO_USER.reg"
ENDIF

"..\FIle\platform.bib"里的内容
IF BSP_GPIO_USER
GPIO_USER.dll    $(_FLATRELEASEDIR)\GPIO_USER.dll  $(XIPKERNEL)  SHK
ENDIF ;BSP_GPIO_USER

"D:\WINCE600\PLATFORM\项目名.bat"里的内容
set BSP_GPIO_USER=1

"SRC\DRIVERS\GPIO\gpio_user.cpp"里的内容
BOOL WINAPI DllEntry()
DWORD GPI_Init()
………………
…………Open()
…………Close()

这个GPIO驱动在另外一个项目里是成功的,可是我同理加在这个项目里面,总是不启动。
1.网上查有人认为是因为选中了HIVE-Base registry的原因,如果是这个原因,该怎么解决?
2.开发板的Windows目录里不存在GPIO_User.dll
3.系统启动后,远程注册表查看里BuiltIn/Active里也没有GPIO_user信息。
请问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唉,没人回复,刚好解决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