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103F3上电复位问题

楼主(2012-03-12):
我用的是STM8S103F3P6,复位NRST管脚上用10K电阻上拉到VCC,104电容下拉到GND,同样也试过10K+1uF,10K+2.2uF,10K+0.01uF,和不用电阻就0.1uF电容,0.01uF电容,1uF电容。
   但是单片机上电之后都无法工作,只有我把NRST管脚和GND短路一下,在松开,单片机才会运行相应的程序。电源是用3.6V的电池供电的。VCAP是用1uF的电容。
   请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我买的批次问题,我连续焊接了6块电路板,都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A:
10k电阻去掉即可

楼主:
我去掉10K电阻也不行

网友B:
怀疑你的电池电量不足,上电的时候电压不足。

楼主:
那不是有POR吗,电池电压我用示波器量了一下 都是稳定在3.6V的
我用5V开关电源稳压到3.3V给单片机供电也是同样效果,上电后必须要手动复位一下,程序才会运行

楼主:
我把图纸发上来,这个图纸是兼容STM8L与STM8S的 在实际用中
C7=1uF,
R8=0欧
R5=0欧
C8=0.1uF
其他电阻电容不接

网友B:
那不是有POR吗,电池电压我用示波器量了一下 都是稳定在3.6V的
引用 楼主:

不要用万用表量,最好使用示波器看上电瞬间的电压波形,再看上电瞬间的复位引脚波形。

另外,请把图放大,看不清。

楼主:
PDF的图纸我已经全部上传,请你看看,示波器我测一下

网友B:
R7是做什么的?

楼主:
R7不接,这个0欧电阻是不接的,另附上NRST管脚上电电平变化图,时间轴一格为20ms

网友B:
R7不接,这个0欧电阻是不接的,另附上NRST管脚上电电平变化图,时间轴一格为20ms
引用 楼主:

你能用2个示波器通道同时监视VDD和NRST的波形吗? 最好把示波器的时间轴放大,可以更加清楚地(满屏)看到从0V至3.3V之间的变化。

楼主:
复位管脚和VCC的关系图

网友B:
哪个是复位管脚,哪个是VCC?谁会猜谜?

把时间轴拉长到至少2ms,最好是<1ms

楼主:
黄线是VCC,蓝线是NRST

楼主:
在VCC上电后,NRST至少有600us的拉低时间,这应该大于数据手册上所说的

网友B:
看起来复位信号的时序很好,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是这样,你可以看看系统中是否有什么器件,需要比较长的上电就绪时间,会不会是这个器件还没有就绪,STM8S已经完成上电复位,程序已经开始执行并对这个器件执行操作命令,导致操作失败。

网友C:
上代码,估计是软件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带会只留单片机,其他外设都关闭试试,谢谢您们,我先试试

网友D:
回复 楼主:
楼主:“复位”必须在晶振电路“完全起振” 后再 “无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的是内部晶振,这个启动时间还是相当短的,我的复位时间完全可以超出他的稳定时间,我觉得版主说的有一定道理,可能是外设没有复位成功,明天回公司在试试

网友:
这个复位应该没问题,我们量产了就是10K+0.1uf,同一款单片机,找找其它的原因。

网友E:
是不是复位电路没有处理好,周围电磁环境恶劣?

楼主:
多谢大家的捧场,问题是这样子的:
上电的时候单片机已经复位成功,但是我的外设(nrf24L01)没有复位成功,导致单片机执行程序失败,因为在仿真的时候,nrf24l01都是带电操作的,所以不会出现复位不成功的问题,仿真的时候很正常。
谢谢版主,我还要继续查找nrf24l01的问题,也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F(2012-04-27):
真相只有一个。

网友G(2014-08-12):
犯了一个错误,Vcap没有连Cext电容,导致NRST产生不规则的震荡波形。

网友H(2015-01-20):
STM8的单片机噪声很大,LDO输出后加大滤波电容,我刚刚调试发现的,加大电容后,复位马上正常了,原来也是上电不行,用镊子把NRST端口和VCC短路下就好了

网友I(2015-10-06):
电源滤波的问题,我前几天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我输出端用的20uf,发现每个板子都不能正常工作,总是上电几分钟后跑飞,后面就复位都没用,后来用3个20uf,1个2.2uf,1个103pf并联,就彻底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J(2018-02-24):
引用 网友H:
STM8的单片机噪声很大,LDO输出后加大滤波电容,我刚刚调试发现的,加大电容后,复位马上正常了,原来也是 ...

你好,本人刚接触这款单片机,也是遇到上电程序不运行的问题了,看了你的回帖,短接了下NRSS和VSS果然可以,想知道当中的详细原因,还有我该怎么处理外部电路呢?把NRSS接地?还是加大启动电容?

网友K:
抓一下上电瞬间的复位引脚波形

网友L:
电池电量不足??上电的时候电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