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在强干扰下,CPU复位引发的思考 .......

楼主(2012-03-12):
由在强干扰下,CPU复位引发的思考:
1、强干扰下,CPU为啥会复位?一般的原因是程序“飞”了,由WDT拉了回来!由此带来问题2;
2、程序为啥会“飞”了?是因为指向当前程序地址的指针在干扰下没按套路出牌,乱出牌了,于是程序就飞了!由此带来问题3!
3、所谓的指针,无非是CPU里的一个RAM而已,这个RAM被干扰搞乱了 ...... 既然这个RAM会被干扰搞乱,毫无疑问,其他的RAM也会被搞乱(如...... 配置寄存器),而且目前没有证据说程序地址指针会比别的RAM更脆弱,一旦干扰,它先乱,由此带来问题4;
4、如果.......程序指针没乱(或者说没乱出WDT的控制范围),但其他RAM(如那些配置外设的寄存器,ARM的这些寄存器简直如大海一样让人站在面前有种无比渺小的感觉!)乱了 ...... 我的天,这些寄存器我就初始化时配置了一下,那么它们一旦乱了,某些外设很可能就从此不能用了,这个岂不是麻烦大了?或者又如果某些外设,本来没用它,但一不小心被干扰给“激活”了,那.......????
5、......如果遇到问题4,我们怎么办?

网友A:
个人推测哈,不保证对:如果外部干扰强度已经到达可以导致RAM出错,那么MCU的Reset脚一定首先在强干扰面前起作用而使整个系统复位,从而使系统各设置数据重新执行写入。

网友B:
寄存器(PC指针通常就是一寄存器)或RAM确实容易受干扰,但程序一般放置在ROM中(或从ROM中复制)而ROM一般不太容易被干扰。系统出错后必须及时恢复(也就是所谓的“由WDT拉了回来”),而通常此过程会重新初始化相关的寄存器和RAM中的内容。

网友C:
这个,如果遇到确实难搞了,我觉得还是坐等老鸟来解答吧。

网友D:
如果遇到四,把外部干扰找到

网友E:
先谈3,乱一般是PC指针乱了开始的,这可不是普通的RAM,而是特殊寄存器

网友F:
楼主的这个问题不错,一般情况下,干扰引起单片机复位的原因大部分是电源和地中出现脉冲信号导致,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还是要找到源头,至于你所说的乱的情况,那就千奇百怪,很难分析的。

网友G:
即使PC没乱,但程序代码是要先调入寄存器/累加器或RAM后才能被执行,此时代码被干扰发生改变后执行结果将不可知,事实上,绝大多数的程序跑飞并非由于PC值本身被干扰出错,而是程序或数据在被调入处理器执行的过程中出错。

楼主:
之所以提出该问题,是因为我在实际干扰测试中,偶尔发现有CPU没复位,程序绝大部分功能也还正运行,但某些外设(如AD、UART)出现了异常 ......

网友G:
外设出问题而处理器正常也是常见的,特别是IO的闩扣效应。

楼主:
应该是配置寄存器出错了,因为在不断电复位CPU后恢复......

网友G:
未必,实际情况是多样的,不能只说其中的一种。

网友H:
偶尔发现有CPU没复位,程序绝大部分功能也还正运行,但某些外设(如AD、UART)出现了异常

某些外设(如AD、UART)是由对应的控制寄存器管理,估计当这些寄存器受干扰变味时就这样了。

楼主:
某些外设(如AD、UART)是由对应的控制寄存器管理,估计当这些寄存器受干扰变味时就这样了。
引用 网友H:

然也 .......

问题是,在遇到如类似问题时,该如何处理?总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吧?

网友H:
在遇到如类似问题时,该如何处理?总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吧?

除了硬件上强化抗干扰,软件上只有当这些寄存器出问题时通过判断后重写入了。

网友I:
强干扰用抗干扰强的片子

网友C:
不如平时CPU空闲的时候,定时把所有能检查的配置寄存器都检查一遍?

网友J:
重点还是在电源,如果强干扰下还能保证电源的干净度和稳定度,死机会大大的减少。

楼主:
不如平时CPU空闲的时候,定时把所有能检查的配置寄存器都检查一遍?
引用 网友C:

嘿嘿,ARM的寄存器我看的头都晕了 .........

再说了,就算寄存器检查了一遍,堆栈呢?启动文件里面那些寄存器呢?

网友K:
学习了! 加个金属罩? :shutup:

网友:
lz检查下开关电源在强干扰下的输出,曾经测试过开关电源在强干扰下自动关断了,造成了0电压输出所以可能导致了CPU供电问题。

网友L:
楼主说的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我的做法是,在程序的主循环中加入一个函数,用来检测所有的初始化参数,并不是一次检测完毕,分多次检测,并且将这个函数的优先级调整为最低。

楼主:
to 22楼:说实话,8位机这么干很容易!

无奈 ARM 的配置寄存器实在太多了,多的我都看都看傻了,关键是还涉及到很多汇编(启动文件),这下彻底傻了!

网友M:
楼主爱思考,值得表扬。

以下这句话是错的:2、程序为啥会“飞”了?是因为指向当前程序地址的指针在干扰下没按套路出牌,乱出牌了,于是程序就飞了!由此带来问题3!

程序飞了,是数据在传递过程当中受了干扰,导致数据传错了。这个数据有可能是地址数据,也有可能是从ROM、RAM、寄存器读回来的数据,也有可能是控制信号。

这个出错,是出在传递的过程,而不是RAM、寄存器本身。

所以,后面的推论跟着错了。也就是说,你的思路从这个地方开始,跑飞掉了。

网友N:
我也曾按楼主的思路思考过
所以后来我对所谓的软件抗干扰和WDT基本没什么兴趣了,可能可以对全局变量加校验的方式做软件抗扰,
但这种方式是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因此解决问题还是要在PCB布线、滤波和接地上下功夫。

楼主:
以下这句话是错的:2、程序为啥会“飞”了?是因为指向当前程序地址的指针在干扰下没按套路出牌,乱出牌了,于是程序就飞了!由此带来问题3!

程序飞了,是数据在传递过程当中受了干扰,导 ...
引用 网友M:

其实我的意思是,在干扰下,RAM(这里的RAM指可读可写的所有存储器,包括所有的配置寄存器)是不可靠的,那么如何应对这些不可靠的RAM变化(尤其是配置寄存器)?

网友M:
由在强干扰下,CPU复位引发的思考:
1、强干扰下,CPU为啥会复位?一般的原因是程序“飞”了,由WDT拉了回来!由此带来问题2;
2、程序为啥会“飞”了?是因为指向当前程序地址的指针在干扰下没按套路出牌,乱出牌了 ...
引用 楼主:

多次刷新是很重要的

网友M:
不如平时CPU空闲的时候,定时把所有能检查的配置寄存器都检查一遍?
引用 网友C:

有空就刷新比检查好

网友M:
其实我的意思是,在干扰下,RAM(这里的RAM指可读可写的所有存储器,包括所有的配置寄存器)是不可靠的,那么如何应对这些不可靠的RAM变化(尤其是配置寄存器)? ...
引用 楼主:

1选够用的功能少的片子
2.能刷新就刷新:(所有功能寄存器,比如输入输出配置,输出状态)

(在干扰情况下,输出可能变输入,输出1后可能变0)

网友M:
一句话。ROM比RAM可靠

楼主:
TO 谈:
要是 51、PIC 之类的8位机我也就不发帖子了 ...... 我现在用的是 ARM ......(悲催的STM32F103......)......连固件库我都还没整明白、汇编还看不懂几行呢 ......

网友O:
干扰的是总线,而不是任何RAM,如果程序飞了,CPU就会复位。如果是其它错误,难道你的串行通讯没有校验,AD没有软滤波处理。

网友M:
b不要看汇编了额,把初始化代码弄主程序中吧

楼主:
to 谈:
要不要检验堆栈?要不要检查ARM核的某些标志?中断使能位如何处理(一不小心产生了一个莫须有的中断咋办)?

网友P:
真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