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9LPC936的加密配置

楼主(2012-03-12):
各位老师:小弟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向NXP  P89LPC936 中写入程序代码时,有一个加密项,
其中的参数是DCCP  CWP  AWP,这三个参数均可设置为1或0,小弟想对单片机加密,防止它人盗取程序代码.但不知如何设置这三个参数.还望各位老师不吝赐教.小弟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芯片手册上有详细的介绍,即使不做任何处理,LPC900的**费用也很贵,10K以上。

网友A:
印象中有一个参数加密后就不能用MoVC指令了,要注意程序中是否用到常量,如果用常量字符串放在程序空间时,就不能选这个选项的。

楼主:
古道热肠老师说的对,其中有一项是"禁止MOVC",该选项我没选,因为代码中用到了该指令.
只是"DCCP CWP  AWP"这三个参数弄不明白,看了说明书也没结果.

网友B:
对的,922系列没有这几个配置位,936系列才有。
我一般就选默认的,900系列的加密措施还可以的,编程后只能校验,无法读出。
如果怀疑程序被改写,我一般先读入原来HEX文件,再校验。
其实MOVC指令禁止很重要。
我一般把所有的CODE代码,放在固定的一个扇区,其它扇区禁止访问。

以下是922的配置字:
uchar code config_tab[12]={0xb3,0x00,0x1f,0x00,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0};

以下是936的配置字:
uchar code config_tab[12]={0xb3,0x00,0x3f,0x00,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0};

最后一个扇区配置字=0X00,可以读写,其它=0X06,禁止编程。

楼主:
gx_huang老师的建议很好,我现在也把MOVC指令所访问的数据放在一个扇区了,这样就可以使用MOVC禁止功能了.谢谢您!
"DCCP CWP  AWP"这三个参数不知哪位老师使用过,能否给一点指教?小弟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