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M32 SLEEP模式下的低功耗例子,

楼主(2012-03-12):
在网上找到几个低功耗的例子。都已经失效了。或者是停机模式的。
求一个睡眠模式的。参考学习下。

楼主:
香水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参考代码么。
我看到你们08年的帖子有代码链接,但是失效了

网友A:
参考代码非常简单,3楼的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执行wfi指令么。那如果要关外设时钟什么的,应该放在wfi指令之前还是之后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好有个应用例程。关闭外设,进入睡眠,然后中断唤醒。这样的例子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直接执行wfi指令么。那如果要关外设时钟什么的,应该放在wfi指令之前还是之后呢
引用 楼主:

当然是在WFI之前。

CPU会在WFI指令处睡眠。

网友B(2013-08-26):
引用 网友A:
WFI

我用WFE怎么进不去sleep模式呢?

网友C:
还是香主比较给力   响应很及时   谢谢了   香主   顶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