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接"大地"的问题

楼主(2012-03-12):
野外现场:     在地面上开始,  打很深的井(井有100米深,井的直径有20cm左右, 井壁用铸铁,当然井的下部可能就是泥土了,没有铸铁壁了)  井里面是地下水.(或自备井的井水).

问: 井里面的水,我们可以认为是和大地相接的否?,如果是, 那么我们电子设备的外壳接一条导线扔到井水里面(确定可以入水),是否就认为设备已经可靠接地了呢?

网友A:
如果不关系到人身安全,可以

楼主:
谢谢2楼, 但我的疑问是:  因为水虽然导电, 但毕竟水的电阻率比较大, 导电性能比较差,这样水和实际的大地之间还是有不小的"电阻"的, 那这样的话, 水是不是就不能等同于"大地"呢?

网友B:
接地的作用一个是防止干扰,再就是异常情况提供一个电流通路。
扔在水里可以起到第一个作用,但对第2个作用无效。
土地,包括地下水,导电都不太好,因此接地的地线,都是要用大面积金属的东西埋在地下,并放降阻剂。至于楼主说的情况,能把地线接在铸铁管上最好了。

楼主:
呵呵,谢楼上详细解答. 现场我试过了,铸铁管上面全是锈斑, 恐"接地"效果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