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三极管接法,3.3V的单片机能否驱动5V的液晶

楼主(2012-03-12):
3.3V的单片机,5V的液晶,液晶数据线电压必须大于0.7VCC=3.5V

上面那个图,
低电平截止。液晶数据线得到低电平0V
高电平,各点电压不知道如何分析。未连接液晶,测得这个点的电压为2.6V,不能满足要求

下面的图
低电平时,三极管截止,能驱动液晶。
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未连接液晶,测得该点电压为0v,液晶数据线得到低电平。
这个接法应该能满足要求了吧?

网友A:
对于上面这个图: 应为单片机的输出高电平为3.3V所以图示测试点的位置的电压就应该是3.3-0.7=2.6V,电压不够所以驱动吧了液晶
下面这个图:由于有10K电阻的存在有限流的作用,最大电流也只 有0.5MA  建议你算算你需要的电流!我感觉驱动不了。
建议:做一个MOS管来开关5V电源 驱动你的液晶

网友B:
用个74hct125

网友C:
发射极电压低于基极0.7V。

楼主:
回复 网友B:
跟我说说为什么不采用我的方法呢>?
最起码和我说说原因啊,
一下子让我用这个....

我得找到为什么要用其他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第一个图的压降搞清楚了.
关于驱动电流,我找了datasheet,

驱动电流,看不懂哪个是
.

网友D:
知道楼主的咋样的液晶,我这边在用的有四十多个脚,一般驱动都是用方波的,好像一直导通会有问题。就电路来说,下面的电路时符合电压要求的,电流能否满足,还需要楼主自己仔细搞清楚自己使用的液晶。

网友E:
楼主用个8050,用下面的驱动电路,集电极电阻改小点,基电阻改大点

网友F:
LZ用的LCD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G:
3.3V的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5V的LCD,为了可靠可以在IO上做5V的上拉,但是上拉电阻必需大于10K,不然单片机IO口损害。一般我去15K的上拉电阻。

网友H:
3.3V的单片机能否驱动5V的液晶三极管, 单片机, 线电压, 高电平, 如何

3.3V逻辑直接驱动5V电平的CMOS接口。讲究点用74HC125。

网友G:
根本没有必要加转换IC,数字电路只要IO电压满足判断0、1就行。

网友I:
关注你的头像很久了,交个朋友吧 3# batsong

楼主:
回复 网友F:
CU40025SCPB-W6J 荧光显示屏

从datasheet上我看不出有电流要求,只要提供逻辑电平,高或低就行,
见7楼的图,第3点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还真想不到如何用上拉的形式直接驱动5V.....能给个具体说明不?

网友E:
回复 楼主:
就是基极通过电阻加上5V的电压,因为单片机是3.3V供电所以得注意单片机的安全。上拉对输出电流的贡献大点,

网友J:
用PNP管啊

网友J:
为毛老想着N管呢。控制电源用P管

网友G:
我直接这样驱动LCD也没有问题啊。

网友G:
我在3.3V跟5V系统中,如果3.3VIO是接收5V的输入,我就串接一个1K的限流电阻;
如果是5V接收3.3V的就上拉一个15K的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J:
PNP的没办法截止 啊,而且PNP管最好适合于控制电压大于受控电压的~

网友K:
我看还是proteus simulator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按照这样的连接,
3.3V的单片机低电平时,5V通过10K电阻流入单片机,应该可以。
3.3V的单片机高电平时,5V通过10K电阻分压后,应该达不到5V了啊,

楼主:
现在脑子有点混掉了,控制继电器蜂鸣器的时候什么时候需要上拉~
三极管怎样才能进入饱和状态,电阻怎么算~

网友L:
为了 省事,为什么不将 LCD 也选成 3.3V的呢?

都什么年代了

网友J:
楼主看看我这个电路行不行。阻值你可以稍微调整下

网友J:
如果要逻辑相反,把3V控制放到3V电源那边。原来的3V控制接地

网友J:
忽然想到,液晶耗电很小,直接这样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这种接法和我第二种接法相比,优点在哪里?

网友J:
回复 楼主:
有一个好处,逻辑可以跟随。高电平输入,出来还是高电平。不仅可以用在控制电源,可以直接转3.3V为5V,逻辑不变。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个确实是一个好处。

网友M:
呵呵,20楼说的有道理,为毛毛就要用N管?用个P管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