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永磁交流电机 例程 请教

楼主:
一直有些困惑,求高手指教一二,在此多谢了
1.在图中的PID计算模块PID_REG3中,在速度环控制中,为什么输入是速度信号,输出就是电流信号;
   而在电流环PID控制中,为什么输入是电流,输出会是电压。
   PID公式都是u = u i+ u p+ ud ,怎么出来后就会自动从速度转换为电流,从电流转换为电压

2.标幺值,实在是搞不懂,它应该是实际值与基值的比较,而在TI例程到处都是0.3 ,0.6等等,不如参考速度它设为0.3,但在程序中根本找不到它的基值,所以0.3到底是多大的实际速度,根本不知道。
   不知这个标幺值,是否在它AD模块中进行,可看它的模块,又不像是

网友A(2012-03-13):
1. 看样子, 楼主学习的跨步有点大了. 回头先啃一啃 PID 的书籍.
    总的来说, PID控制是根据输入量和反馈量来调整给定(或者说成控制量可能好理解), 目标是通过控制量的给定值来让输出(从反馈量得知)尽可能接近输入量.
    至于输入量和输出量都是什么, 完全取决于具体的应用环境.
2. 标幺值
    有的时候, 我真的中文的术语应该规范规范. 虽然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各类书籍的说法都不同. 有的地方说归一化. 具体的意思, 我就应用 BAIDU 里的一段概念解释吧.
概念
  标幺值,英文为 per unit,简写为 pu,一些科学软件中通常写作 p.u. 。中文有时也写作“标么值”,其中的“么”的读音是yāo,不是me也不是mó。   标幺值是相对于某一基准值而言的,同一有名值,当基准值选取不同时,其标幺值也不同。它们的关系如下:标幺值=有名值/基准值。
......

楼主:
谢谢楼上,第一个问题,我是想说为什么,给定速度和反馈速度,经过pid后,就自动变成电流给定值,再和电流反馈值比较,再经过pid后,就变成电压值了。
也就是同样都是公式u = u i+ u p+ ud ,但为什么将速度差变成电流给定值,电流差变成电压。主要是单位问题,实在搞不懂。
第二个问题是,我标幺值的概念,但我在ti例程中,PMSM中根本没有基值,只有标幺值,也就是我根本不能还原真实值

网友A:
本来就是参考值的计算, 有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知道真实值, 因为控制中有相对值就足够了.
要知道真实值, 那从你的系统中测量出那个对应系数就可以了

网友B(2013-01-17):
楼主 能不能给我TI永磁电机例程啊  我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