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遇到的问题,请大侠帮忙解决

楼主(2012-03-12):
keil C51软件,为什么在A51Misc Controls栏加DATA,程序就不出错,但转不了HEX文件,不加DATA就显示错误

不加DATA出现的错误

不加DATA出现的错误

加DATA后无错误,但出现致命的错误

加DATA后无错误,但出现致命的错误

加DATA的位置

加DATA的位置

未加DATA的位置

未加DATA的位置

网友A:
程序呢?没程序没解

网友B:
要HEX文件,直接在Ouput选项中选中“Creat HEX file”选项就行了

网友B:
keil C51软件,为什么在A51Misc Controls栏加DATA,程序就不出错,但转不了HEX文件,不加DATA就显示错误
*****************
加了"DATA“后明明显示有错,哪里说没有错?
看清楚下面的内容:
"ERROR: UNKNOWN CONTROL
A51 TERMINATED."
错误:不认识的控制命令,A51中断.

网友B:
你这种错误是MCU的寄存器名称定义文件(.INC文件)没弄对或没有。

网友C:
加DATA不报内容错误是因为命令行的格式都不对,汇编器根本就没有开始执行,当然也就不会报程序中的错误……

目前看到的报错全是符号未定义。建议你贴出几行出错的代码给大家看看。

另外你这个汇编程序还比较长嘛……近6000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