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波动很大,需要怎么解决?

楼主(2012-03-12):
用单运放差分放大器做的压力传感器,结果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请问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
顶下 别沉了

网友A:
是不是共模干扰超出范围了

网友B:
确定到底是传感器的波动还是放大的波动。这种东西一般建议使用双电源

网友C:
建议使用AD620加有源低通滤波
---使用示波器必须的

网友D:
对于模拟电路,有时候问题不是单一的,电源滤波补偿,电路板的布局走线都很有可能影响最终结果。

楼主:
电源只有单电源,现在准备选个精密放大器SGM8582试试看。3.3V电源原来直接给模拟部分、传感器及CPU电路部分供电,是不是要隔离开?直接加个电阻隔离可以吗?目前地是通过一颗磁珠MPZ2012S221A隔离模拟地和数字地的。电路板布局走线需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E:
差分运放来做的话,对共模信号比较有效。在后期运放输出后,根据你的信号频率还的选择是否需要在输入ADC口的模拟端添加差分驱动来实现阻抗匹配。当然ADC也应该选择差分输入的,在ADC输入端简单的射频干扰滤波是必须的额!

楼主:
差分放大器输出之后是单端电压信号了,直接进CPU的AD管脚的

网友F:
使用差分放大时,需要注意电阻匹配。
最好使用精密电阻(至少1%)进行匹配,否则可能输出会有不小的误差。
还有需要确定的是
1、输入信号的频率和幅值
2、确定是运放输入产生波动,还是运放输出产生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