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GTX收发数据仿真的问题

楼主:
V6的GTX数据收发,在例程的基础上修改了一下代码,进行Near end PCS闭环仿真,有一些疑问。按照调试的情况,接收的数据RXDATAIN较之发送的数据TX_DATA晚13个usrclk2时钟周期左右,但RXDATAIN为什么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大约11us)一直为0,并在11us至15us这段时间里先是大量的混乱数据,而后逐渐传输正确的数据。这种情况导致了TX_DATA前面的一些数据无**确传输。
我想问怎么在TX_DATA开始传输的时候,接收端就能够接收到,避免前15us接收数据的真空期?

网友A(2012-03-12):
呃 这个不是很清楚 帮楼主顶下吧

网友B:
呵呵,不是很清楚,估计是跟底层器件某些特性有关,帮顶。

网友C:
这个是需要不停的定位,然后bit对齐的判定。然后再~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我调S6的GTP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情况:S6 GTP在发送端数据开始发送后两个周期,接收端就有数据了,十几个周期后就有了正确数据。不知道GTX本来就这样,还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位对齐我参考了例程,应该没有问题。主要疑问是GTX接收端在发送端发送数据后很长时间内没有数据出来,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C:
我是说位对齐需要时间。
你这个应该没问题。
如果数据正确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里主要是指GTX接收端出来的数据,并不是位对齐后的。发送端发送数据10多微秒后接收端才有数据,等于这段时间的数据都没了,10几微秒相比10几纳秒的时钟周期太长了。

网友C:
我觉得这个正常的。
不过可能板卡上会小一点,毕竟是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后面的数据时没问题的,就是上面那个问题,很困惑啊。

网友C:
应该问题:)
也可能是仿真库的问题。

网友D:
讲的都
可以,学习中

网友E(2012-07-16):
各位师兄,我想请问这个virte6的例程是什么,我正在学习gtx模块,目前是小白阶段。请求入门指教

网友C:
没有教程,只能自己试

网友E:
我看到楼主提到例程,那是什么

网友F(2012-12-18):
引用 网友E:
我看到楼主提到例程,那是什么

生成IP CORE  选择GTX的那个核

网友G(2019-05-12):
求教!本人按照网上操作在VC709开发版上用7系的GTX的ip核创建了2.5G的GTX通信的example design,然后回环测试和光纤的外部回环测试都通过,现在我按照网上做法,删除FRAME CHECK和GEN部分,想要自己发送自加一的数据,就是在时钟上升沿驱动下数据的累加送给txdata,但是接收到的数据不正确,仅有中间一部分能看出自加一这应该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