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Studio 5.x如何退出debugWIRE,进入spi编程状态?

楼主(2012-03-12):
运行环境:中文XP SP3,已安装中文VS2010,AVR Studio 5.x,编程器原厂JTAGICE3,器件ATMEGA168PA。
通过改变熔丝进入debugWIRE状态,调试功能正常,速度飞快。但不知道如何退出debugWIRE状态,返回到SPI编程状态。

在AVR Studio 5.x界面的”调试“菜单下,有”disable debugWIRE and close“功能,但点击后显示出错对话框,提示”未将对象引用设置到对象的实例“。

显然这是一个.NET的错误提示。但该菜单命令对应哪个程序不得而知。请了解的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http://www.xstech.co.jp/AVRStudio5/Debug/AVR_Debug.html

我无法进入上述流程的后半部分。应该是操作系统、环境的原因,我用的盗版XP在两个机器上结果相同。闷!

楼主:
参照仿真器用户手册,已解决。

网友A(2013-12-20):
引用 楼主:
参照仿真器用户手册,已解决。

我在atmel studio6.1下,用的原装的avr dragon可以调试没法退出debugwire,可以把你手册里关于这一段的发出来吗

网友B(2014-06-03):
引用 网友A:
我在atmel studio6.1下,用的原装的avr dragon可以调试没法退出debugwire,可以把你手册里关于这一段的发 ...

我也是,以前用 4现在用6退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