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电路、放大器能铺地吗?

楼主(2012-03-12):
如题,以前听说AD采样放大器等部分不能铺地,是不是呢?铺不铺地有什么区别?

网友A:
AD含数字和模拟部分(即通常所说的混合电路),若其数模信号地是分别引出的话则需要分别铺设地层,若否则可统一铺地。

网友B:
新手不建议模拟部分大面积覆铜,要不然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网友C:
模拟部分要注意参考点的稳定性 不能随着工况变化而出现大的波动

网友D:
模拟电路,特别是小信号电路或者大电流电路,一定要学会地线最优先布线的原则,而不是随便铺下地就可以的。

自己去思考、体会吧

楼主:
我采样的电路是差分输入的,信号-15~66mv变化,如图单电源双路差分放大器电路分别采样两个传感器的值,没有铺地,右边是接插件部分接传感器信号,这样布板有问题吗?

网友A:
若“铺地”指的是地层(相对于上层的信号)且是单一地,则建议在相应的部位(如某一模拟电路分布区域,含器件和走线)完整“铺地”。

网友E:
像lz这样的信号,模拟部分单独铺地最简单。

楼主:
一般不都说模拟放大器部分不要铺地么?现在CPU的地和电源地(模拟地)是分开的,电源是不是也要隔开,怎么隔

楼主:
差分mV级的信号,放大器芯片上面的图,到底该部分要不要铺地呢?

网友F:
回复 楼主:
没听说过 模拟放大器部分不要铺地,能解释下原因吗?

网友G:
楼主 要知道 模数信号的接地点是不能扑在一起  如果要铺地  那最好是模拟信号单独铺地  数字信号单独铺地  最后在共地

楼主(2012-04-27):
那3.3V供电电源部分算不算模拟地?

楼主:
我是把CPU部分电路铺了个数字地,3.3V电源那部分作为模拟地,放大器部分没有铺地

楼主:
放大器部分要不要铺地呢?

网友H:
学习了,继续关注解决的方法

网友I:
回复 网友A:
看过资料,分析说 AD器件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应该尽量短的线连接,不分地面。

还有,现在很多AD只有1个GND管脚了,这个GND是接模拟地还是接数字地呢?

楼主(2012-07-14):
继续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