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3 中怎么把一个函数设成可重入函数?谢谢了

楼主(2012-03-12):
请问在keil3 中怎么把一个函数设成可重入函数,我使用reentrant会报错

void  song_exti(void)reentrant
{

}

这样会报错

网友A:
不用声明,默认是可重入的,你被51的编译器给骗了,这是标准C。

网友B:
就是, C51 才有reentrant,因为C51 的 RAM 限制,局部变量没有放在堆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