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问题

楼主(2012-03-12):
char a[50];
char *p=a;
char *q=p;

谁能准确解释一下
while(*q!=’\0') q++;
  q--;
可以简化成 q=strlen(a)-1;
的原因

网友A:
你首先要明白strlen(a)这个函数的功能、作用,更重要的是具体的实现代码,strlen是获取从a的首地址开始知道遇到结束符'\0'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