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旭F2812目标板连接出错

楼主(2012-03-12):
各位大虾,我用的是南京研旭F2812的开发板,按使用手册安装后,点connect后出现附件中的错误,图1.另外设备管理器的截图如图2。望回复,谢谢!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仿真器驱动没有装好,可以查看“..CCStudio_v3.3/cc/bin”路径下的“xdsfast3.dll”文件,如果这个文件是160K大小那么驱动就是没有装好的。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即使重装驱动往往也不能成功。需要删除该“xdsfast3.dll”文件,然后断开PC和仿真器,重新装仿真器驱动。安装后查看“xdsfast3.dll”文件大小为352K即表示驱动安装成功。

网友B:
楼上
正解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不过研旭的的CCS在安装后的补丁中直接有将xdsfast3.dll复制到“..CCStudio_v3.3/cc/bin”路径下,本问题不是它引起。最后发现需要先给目标板通电,在几点DEBUG|CONNET即可连上,而先点击连接再通电则出现上面的情形!呵呵……好像是我太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