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设备连在一起进行485通讯,如何分析

楼主(2012-03-12):
最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进行485通讯时,多个设备连在一起,在某一时刻,都是一个做为发送器,进行数据发送,其他的设备都是处于接收状态,在这个时候分析A,B线的高低电平,方法还是电阻分压,但是由于从器件的存在,这个连接就变得稍微有点复杂了,前面几天也在论坛上求过资料,了解了485内部的结构,如图1所示,如何根据这些信息得到我在一款485芯片上看到的如图2有关上拉电阻大小对驱动能力和VOD的影响的结论,其中VOD=VA-VB

网友A:
你把简单问题想复杂了,想分析485总线上传输的数据,只需用一片485接口芯片将485电平转换成TTL电平即可,然后可以利用串口调试软件配合PC串口(这时还需要加232电平转换)监看就是。
485只是电平标准。

楼主:
CHUNYANG大哥,我是想分析资料上的结论是咋来,具体的结果确实如你所说,直接拿串口监控就可以,但是我还是不清楚上拉电阻大小,对我实际多机通讯的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的,难道从电路上分析不能得到满意结果吗?

网友A:
注意应该说是偏置电阻不能说是上拉电阻,485的门限电平是正负200mV,也就是说总线上没有节点处于发送态时应将总线的静态电平偏置为逻辑1,否则容易受扰,逻辑0是串口的起始位。合适的偏置电阻根据电源电压、200mV门限和总线的阻抗计算获得,用初中知识足够了。

楼主:
CHUNYANG大哥,能否这样理解,我只需考虑所有设备都处于接收状态时的静态电平偏置为逻辑1,满足这个条件,则485通讯就不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就不需要考虑其中一个设备处于发送,而其余设备处于接收这种状态了,或者这么说,如果由于设备的增加而导致了通讯不正常,就是因为没有满足:所有设备都处于接收状态时的静态电平偏置为逻辑1这样一个条件.

网友A:
这么理解才对:要使485总线上的电平确定,要么有且只能有一个节点处于发送态,要么用电阻将总线的静态逻辑偏置为1。

楼主:
额,绕晕了,对于增加设备导致485无法通讯的情况,如何去调节偏置电阻呢?如何分析?

网友B:
485总线,分时用,一个时刻,只能有一个发送,那么所有的都可以接收,如果有2个发送,数据则错乱

网友A:
额,绕晕了,对于增加设备导致485无法通讯的情况,如何去调节偏置电阻呢?如何分析?
引用 楼主:

先要确定新增加的节点不是处于发送态,如果是偏置过重导致的无法通讯,总线上的静态电压会很高,测量一下即可获知。总线偏置一般有两种方法:单点偏置/端点偏置和每点偏置,应该优先用前者,总线较短用单点偏置,总线较长用端点偏置,只有因为工艺性原因不便使用前者时才用到每点偏置,但每点偏置在增加新节点后因电阻并联的原因,偏置会越来越强,所以不适合用在节点数不固定的网络,但增加一个节点就不能通讯则太过分了,说明电路设计本身就有问题。
偏置电阻的选择原则我前面已经讲过,但总有人不会算,其实就是欧姆定律而已,每点偏置还要计算电阻的并联,但这仍是初中知识。

楼主:
回CHUNYANG大哥,我说的就是每点偏置,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才有了这么多疑问,在中国现在的电表集抄系统中每个单相表内部电路都是有偏置电阻的,挂在一起后就会存在问题,有时候表挂多了,就通讯不正常,所以对这个偏置电阻的选择就更加重要了,我在主贴上就有这方面的信息,一款485芯片推荐的偏置电阻是30K,并且有以下结论:偏置电阻选小,则会因为负载太重,导致抗共模能力差,偏置电阻选太大,则会导致VOD太小,导致信号无法识别,我至始至终的疑问就是这个结论如何通过电路自己去推导。

网友A:
楼上的理解不对,偏置选大和偏置电阻选大可是正好相反的两个概念,偏置过重不会导致抗共模干扰能力下降,抗共模干扰与偏置无关,偏置电阻选太大就失去了偏置效果,导致总线静态逻辑不稳定。
关于合适的偏置电阻推导,你自己画图出来,不要考虑那些个内电路,内电路等效的是200mV门限,知道这个足够了,下面需要的仅仅是初中知识。

网友C:
:) 485为啥子搞得怎么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