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请问一下关于distributed memory generator的ip核

楼主(2012-03-12):
能不能给一点关于使用这个ip核的verilog范例代码啊。弄了两天了总是搞不定,输出的东西和输入的东西一直对应不上。小弟在这里多谢了。

网友A:
分布式RAM的用法和BRAM的用法一致。
你的输出也输入对应不上,是不是读写时序错了,可以选仿真下看看是哪里的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B:
这个很简单。把问题贴出来吧。

楼主:
如果猴子老大有耐心看我的源代码的话,我现在就贴出来,主要我是想要这个范例代码。。如果有范例代码的话直接给我,那就太感谢了。网上面找了两天也没找到。
我就是新建了两个task,
task  write_mem;
        input [9 : 0] a2;
        input [31 : 0] d2;

        begin

        we1 = 1;
         a1 = a2;
         d1 = d2;
        we1 = 0;

        end

endtask

task read_mem;
        input [9 : 0] a2;
        output [31 : 0] spo2;

        begin

        we1 = 0;
        a1 = a2;
        spo2 <= spo1;
        we1 = 1;

        end
endtask
然后在主always里面开了个状态机,先往地址1里面写1,地址2里面写2,一直到地址50里面写50,然后从地址1里面读数据,一直读到第50个,可是读到的数据总是错位了十几个地址。
多谢老大帮忙了。

网友B:
代码没问题,贴波形吧。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