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dsp2812通信

楼主(2012-03-12):
dsp2812与fpga通信,我在fpga中做了一个双口ram,想与2812用xintf口连起来,请问可不可以实现? 还有就是2812xintf的区2和区6 在开发板上已经外接一个sram和flash,是不是这两个区就不能用了?

网友A:
这个xintf应该有片选功能吧(对应不同的区),即使连了RAM与FLASH,也可以再挂其它设备。

网友B:
去DSP版问,可能更好~

网友C:
这个问题更多的是集中在2812本身的地址空间分配的,跟FPGA关系不大
不过做2812已经是好几年前得事情了,大部分都忘记了……
还是认真看看2812的datasheet吧

网友D(2012-04-21):
2812的区的分配,很好做的。。。。。

网友E(2012-09-08):
当然可以用了,使用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