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电路 地线覆铜

楼主(2012-03-12):
晶振电路 地线环绕 覆铜吗?

楼主:
这是一块51单片机系统板,这样覆铜行吗?

网友A:
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建议间距设大点,例如5.08

网友C:
如楼上所言覆铜还有做大,不然焊接短路,或者在做样板的时候就报废率高了。

楼主:
如楼上所言覆铜还有做大,不然焊接短路,或者在做样板的时候就报废率高了。
引用 网友C:
是增加 禁止布线层为20MIL 这样来实现吗,5.08间距是 晶振电路GND铜地和外面的铜箔距离,还是晶振信号线覆铜距离也是弄成5.08呢?

楼主:
嗯,覆铜间距 设置成 20MIL,会比较容易焊接,谢谢指点!

网友D:
设置一块漏铜,可以将晶振外壳接地,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