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BLDC开发板

楼主(2012-03-12):
最近需要搞清楚BLDC电机控制的实现方法,基本原理已经搞清楚了,但是实现的具体细节不是很清楚,所以想找个开发板练练手。各位有没有用过针对BLDC的开发板?有的话给推荐一下啊,STM的不错,优先考虑。

网友A:
电机控制找开发板? 呵呵, 本人不推荐.
做开发板的, 通常都不会太专业, 而电机控制板却是强电,弱电, 模拟, 数字的综合性很强的系统. 做一个好的控制, 未必都在软件上! 如果没有硬件基础, 卡住了, 你可能就只能投降!
所以, 建议楼主, 既然从零起步, 也可以先练练硬件, 从自己画驱动板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