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AEP问题求助

楼主(2012-03-12):
大家好,小弟最近在用单片机做以太网的底层节点,用的芯片是DM9000AEP。我想用I/O口读写DM9000AEP,而不采用类似扩展存储器的方式访问。现在有问题如下:
1、DM9000AEP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是如何分配的。
2、8/16位模式是指单片机每次可以传送这么多位数据给DM9000,还是DM9000可以在内部一次处理这么多位数。如果能一次传送16位数,则会融入地址线和数据线复用的问题,请问该如何复用,谢谢。。。

网友A:
A1:去看器件手册。
A2:8位模式的数据位是8位,16位模式则是16位,如果你的MCU是8位的则应该使用8位模式,否则你的控制时序会大**烦。至于地址线和数据线是如何复用的,去看器件手册。
做应用开发的第一件事就是先仔细、完整的阅读、理解器件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数据手册上的东西太少了。有关时序的东西说的也不多。只有数据手册,应用方面讲的很少。谢谢 呵呵

网友A:
不可能的,器件手册上肯定会有详细介绍,除非你把器件简介文档当作器件手册了,注意去找原厂的文档。

网友B:
后续我建议不要使用DM9000AEP 了·换CEP··性价比会高,而且DM9000AEP后续可能会逐步退出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