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AEP问题求助

楼主(2012-03-12):
大家好,小弟最近在用单片机做以太网的底层节点,用的芯片是DM9000AEP。我想用I/O口读写DM9000AEP,而不采用类似扩展存储器的方式访问。现在有问题如下:
1、DM9000AEP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是如何分配的。
2、8/16位模式是指单片机每次可以传送这么多位数据给DM9000,还是DM9000可以在内部一次处理这么多位数。如果能一次传送16位数,则会融入地址线和数据线复用的问题,请问该如何复用,谢谢。。。

网友A(2012-05-29):
才看到你的帖子不知道你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需要协助加我的QQ:992971994,或者给我邮件:liuxiaolong240@163.com

网友B:
爱欣文科技专业DM9000AEP技术支持,qq1870232565

网友C:
复用是通过高低电平进行控制。DM9000AEP支持8/16BIT总线方式。其次。驱动也是要进行相关设置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