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S18B20设置分辨率的问题

楼主(2012-03-12):
我用51单片机与DS18B20搭建了一个温度测量电路,能够正常测出温度。因在使用中不必要12位的分辨率(温度转换时间太长需750mms),想把分辨率改为9位就行了。但是,送入复位、忽略ROM、4E写暂存器指令接着送入TH、TL的数据和“1F”配置寄存器数据后,测量的温度还是以12位分辨率时显示,好像根本就没对DS18B20进行分辨率的配置。请问各位怎样才能正确配置DS18B20的分辨率。谢谢!

网友A:
这个我做成功过!!数据是否写进去啦没有你可以读出来看看,写完后紧接着把1F配置寄存器数据读出来看看是不是自己写的数据!!

网友B(2014-01-17):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9位分辨率写入后立即做读操作,确认分辨率写进去了,但是读出的温度值还是12位的温度值,有人碰到此类问题吗?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C:
数据位数不会变,但最后小数点部分,9位数据时,只有0或5两种可能。
否则,小数部分有16种数据...

网友B:
ningling_21,不是太明白你说的意思
12位分辨率时,bit0 是2^(-4)
9位分辨率时,bit0是2^(-1)

我目前读出的温度值不管12位或是9位分辨率,值都是默认12位分辨率的值00B8(11.5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ingling_21,不是太明白你说的意思
12位分辨率时,bit0 是2^(-4)
9位分辨率时,bit0是2^(-1)

9位数据时,会不会出现11.0625度?

网友B:
找到原因所在了,和楼上说的一样,可是这个和数据手册不符嘛 谢谢ningling_21!

网友D(2015-06-22):
引用 网友B:
找到原因所在了,和楼上说的一样,可是这个和数据手册不符嘛 谢谢ningling_21! ...

什么原因,。。。
我一直搞不懂,不是说分辨率是0.0625么,我测出来的小数部分的结果只有0和5

网友E(2016-11-28):
引用 网友D:
什么原因,。。。
我一直搞不懂,不是说分辨率是0.0625么,我测出来的小数部分的结果只有0和5 ...

Datasheet上有一段话,关于此问题  意思是9Bit 转化 Bit0~Bit2是无效数据位   The DS18B20 output temperature data is calibrated in degrees centigrade; for Fahrenheit applications, a
lookup table or conversion routine must be used. The temperature data is stored as a 16-bit sign-extended
two’s complement number in the temperature register (see Figure 2). The sign bits (S) indicate if the
temperature is positive or negative: for positive numbers S = 0 and for negative numbers S = 1. If the
DS18B20 is configured for 12-bit resolution, all bits in the temperature register will contain valid data.
For 11-bit resolution, bit 0 is undefined. For 10-bit resolution, bits 1 and 0 are undefined, and for 9-bit
resolution bits 2, 1 and 0 are undefined. Table 2 gives examples of digital output data and the
corresponding temperature reading for 12-bit resolution conversions.

网友F(2019-08-19):
我的就是设置 9bit分辨率设置不成功,现在读温度就是太慢了,750ms 才能转化一次,想改成95ms  转化一次  但按上面的设置了 也是不 成功??  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