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8051单片机按键IO口消抖的问题

楼主(2012-03-12):
一个8051单片机按键IO口消抖的问题

如下图,两个图的差别就是那个消抖电容的接法不同

我的观点:一个电容充电和放电,变化的电量绝对值一样,那么产生的效果就一样

不知道你们的观点是如何 ???

谢谢你的投票

如果我列举出来的选项有缺漏,麻烦你补充一下

再次谢谢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6 项 ), 共有 12 人参与投票

网友A:
闲着没事做了吧
软件能做的事非得浪费硬件来做,多此一举

网友B:
这种问题为什么把图放在下面呢????

网友C:
软件去抖。。。。软件去抖。。。

网友D:
呵呵,作者给我发短信问我的意见哈。

就简单说下自己的意见:
1.时间常数是一样的
2.建议软件去抖动

楼主:
谢谢 楼上的帮忙 给分

网友E(2013-07-20):
软件消抖

网友F:
交流分析时,电源是等效地线的

网友G:
这两个图作用的确一样.都可以用.
投错了...

网友H:
不懂,只会软件消抖

网友I:
貌似很简单,但仔细看看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第一个电容是接在5V与IO口之间的,并接的电阻式10k的;第二个电容世界在IO口跟地之间的,并接电阻式330的,差距很大啊。

首先单片机IO口的拉电流和灌电流一般是不一样的,那么效果也就不一样。

其次充电源不同,那么充电时间就不一样,效果自然不同。

再者放电电阻不同,放电时间也不一样,效果可想而知。

网友J:
加了这个电容,只能说明是脑残,浪费国家资源(钱)不说,右图还会存在按键上电动作,原因:当单片机上电瞬间单片机那个IO口可能会检测到低电平,因为上电瞬间R-C-GND会有瞬间接通,单片机低电平复位有时用到这样的电路。如果你单片机上电期间检测按键响应按键(自检有时需要)那就麻烦了,直接进入动作,所以右图设计不合理。

网友K(2015-07-24):
B图不可取意见同12楼,A图没必要

网友K:
一般在光耦隔离输入端加入电容抗杂波干扰使用

网友L(2015-08-26):
可以做一个键值状态机,软件消抖,我用着挺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