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菜鸟的弱智问题

楼主(2012-03-12):
如上图:改之前一路绕组没用,实验发现带载能力有点差,想提升一下带载能力;所以利用另一路绕组【两个绕组及电路完全相同】产生同样的电压,并联一起,增大带载能力;图为“改之后”。

问:这样行不行?
     有什么问题不?

网友A:
我理解的带载能力和输出电流有关,所以我觉得这种接法提高不了带载能力。顶多是增大了电压,能带的动较大额定电压的负载。你确定两个都是15V?

网友:
要提高带载能力:
两个次级绕组并联,用四个二极管做全桥整流,用更大的滤波电容,或多并几个滤波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的电压差别非常小

为什么会增大电压呢?

网友B:
开关电源的话,一般低压铜损可以忽略不计,并联并不能直接提高多少负载能力。

还是先检查、计算变压器的磁性容量吧

网友C:
带载能力差,根本原因在于变压器功率不够,条件允许,更改变压器,或者降低后端负载电路功耗
在这个前提条件下,还用半波整流,就更不理想了,起码也是桥式整流。

楼主:
谢LS。我试试

楼主:
其实我是想把另一半的功率容量也用上,
改成了全波整流,呵呵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压差不多吗?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两端相位不是正好相反吗,所以我认为第一个图的话只能算是半波整流,第二个图相当于不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全桥整流,所以我觉得第二个图的电压应该大啊。不对吗?

网友D:
你们都没有学过全波整流电路吗?你这就是典型的全波整流电路啊!还问什么?

网友B:
唉~

明明初级是单端驱动,你去改成全波整流,那你到底是按正激还是按反激计算、设计?(当然,LZ很可能都不懂这个)

再说,你要说是全波整流的话,至少得注意下同名端吧。

网友E:
这里太多坑了

网友F:
对,并联起来。一个二极管和电解就够了

网友G:
你最后怎么实验的?结果怎样。变压器次级并联应该能增大输出能力。

楼主:
各位网友:关于1楼的问题,请帮忙从下面的方案中,选一个最优的~!目前选用的是方案2全波整流,效果还可以。不知有没有问题,多谢~!

网友H:
赞同方案一

楼主:
方案1 是两个  二极管、电容电路的 直接并联,两个绕组同时工作 半个周期
方案2 是全波整流  两个绕组分别工作正负 半个周期
方案3 是全桥整流 两个绕组并联 绕组整个周期都工作

变压器原边电压波形是 200KHZ的正弦波。

原设计我猜是反激的,但由于设计的问题,原边电压成了正弦波 ,但是也正常工作。

目前实验的方案是 全波整流 。
但不知1、3方案是怎么样?

关于这几种整流方式  请高手给分析利弊,指出问题。

楼主:
本人从测量转到电源 , 是电源菜鸟 ,
请大侠们猛拍~!!!

【别让此贴沉了】

楼主:
关于这几种整流方式  请高手给分析利弊,指出问题。
【别让此贴沉了】

网友I:
方案3的图画错了。
电源部分,至少应该放一个稳压管,得到比较稳定的15V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I:

忘画电容了

网友I:
回23楼,
不是忘画电容的问题,而是你负载加的的位置不对,按你的画法,变压器的次级线圈回路只经过了两个二极管,根本没经过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I:

改了。

网友E:
LZ先说说是在工频还是高频(开关电源里)吧,否则,坑就越挖越深了。如果在开关电源里面,不存在所谓的全波整流,在整流这里想办法,不如找本书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变压器输入200Khz   正弦波
二极管:快恢复低压降型700V-1A-75ns-1.7v@1A
普通电解电容1000uF/25V;

整流和高频没有必定的关系;
开关电源里也可以有整流
这里想问问 这几种整流方式的优劣。

网友J:
回复:
1、方案1:与全波比,半波的整流效果不好 纹波更大。需要的电解更大,同样电解,方案1的纹波偏大,能量相同。
2、方案2:全波整流与全桥比,对二极管的耐压要求更高,少两个二极管,但多一组绕组,而且绕组只工作半个波,相对的线径可以更细。
3、方案3:全桥与全波比,多2个二极管、少一组绕组,但绕组全波都工作,所以线径相对要求较粗,二极管耐压要求低一些。
总结:3种方式的能量是一样的,带载能力差别不大,半波的纹波大一些。既然你有两个相同绕组,用全波整流吧~!

楼主:
不论是否正确,楼上才是我想要的回答。谢谢~!给分~!

楼主:
大家一看我是菜鸟 果然猛拍啊
都不仔细去想我的问题,还是29楼深得我心啊
哈哈

网友B:
唉,典型的误导新人。。。

网友K:
对于工频整流电路而言:
1、方案1:最能说明是画家是个菜鸟,包含许多个错误变压器发热严重。原因吗,就留给楼主作为提高的题目吧。
2、方案2:有两个半波组成的全波整电路。省二极管、电路简单、压降小于桥式。最大的缺点是对绕组的利用率太低,功率因数太低浪费能源。
3、方案3:绕组中流过的电流波形最好,绕组利用率最高被广泛使用。缺点就是多了一个二极管的压降。
总结:3种方式能够提供的能量肯定是不一样的!带载能力桥式的最好,方案2比桥式的差不少呢。方案1根本不能用与产品。

对于楼主的200K正弦波理论上是相同的,但实际上分布参数很复杂就不一定是这么简单了。

网友L:
带负载能力,是由你前面的电路决定的吧。变压器两边的功率应该是不变的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