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兼容问题

楼主(2012-03-12):
新手 对于各种点评标准理解很不透彻 有点晕  哪位高手能给点资料 5v供电芯片和3.3v芯片不能直接连接的原因是什么?怎么解决?这类问题应如何处理?

网友A:
5V IO和3V IO是否能够直接互联取决于IO的内电路结构,强上拉的不能互联,因为会导致5V电源通过3V侧IO的钳位二极管窜入3v电源,所以必须进行电平转换。弱上拉的IO可以直接互联,因为弱上拉等效于一个接在5V电源上的数十至上百K欧姆的电阻。5V侧的IO如果是OC/OD型的也可以和3v系统互联,上拉电阻接3V电源即可。

网友B:
这倒不是一定的,5V强上拉IO能不能互联3.3V 芯片的IO也要看3.3V芯片的IO输入是什么结构的,相当多的3.3V芯片其IO耐压是5V的,可以直接接强上拉的5V输出,例如C8051F芯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除了IO结构外,也要看5V IO的高电平输入要求,即使是弱上拉的IO,如果5V IO的高电平输入要求的是0.7VDD的话,那也是不能互联的,因为3.3V端的高电平输出满足不了5V端IO的高电平要求。就算是5V侧的IO是OC/OD型的,上拉电阻接3.3V电源也不可以和3.3V系统互联(因为高电平满足不了要求),除非3.3V侧的IO是OC/OD型的而且耐压5V,上拉电阻接5V电源才可。如果5V端是OC/OD型且高电平输入要求是TTL的,那倒可以上拉接3.3V然后直接互联。

楼主:
多谢各位 :D 三楼 抱歉  刚给了2楼分 不能给你 以后补上 再次谢谢各位  :lol 还得再次请教下 遇到不同供电电压的 芯片 能不能引脚直接互联 应该从哪几个方面考虑

楼主:
请问下 如何电平转换?简单的加限流电阻可以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光耦啊

网友D:
光耦太烧钱了,一般的加个三极管即可。

网友E:
有些3.3v供电的芯片可以直接驱动有些5v供电芯片。前提条件是CMOS IC

网友A:
关于3楼所言,耐压一说是不确切的,通常CMOS输入端会有钳位二极管,这才是高压强上拉不能接低压输入的原因,而非什么耐压。现在有些芯片支持3V/5V电平兼容,这样的IO没有钳位二极管,所以可以直连,但通常在工程上不将此类情况归入异种电平互联的情形。至于低压直驱高压时的问题,3楼的说**确,只是现在生产的MCU和常用外设芯片都是CMOS工艺TTL兼容输入的,电平正好可以衔接,但使用早期型号的CMOS器件确实要小心,需确认电平兼容性。
至于3楼所说的OD/OC情况在实际中是不存在的,我在2楼特指的是5V侧为OD/OC输出驱动3V侧IO,此时上拉接3.3V不会有任何问题,不知你说的“高电平满足不了”是如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