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7550

楼主(2012-03-12):
求助各位大神,HT7550用于典型电源转换电路时,为什么输入端与地端会短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输出端对地短路了,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电路如图所示。

网友A:
把芯片去了还短路不?

网友B:
我在想你的TVS管有没有焊错方向,在想啊 呵呵,其他的貌似没啥问题啊?!

网友C:
你的电容大,如果万用表不好的话,刚测的时候电容充电肯万用表定会叫换,测久点看还短路叫唤不,如果还叫,那就是你的7550有问题了。

网友D:
莫非7550 引脚弄错了?
后端+5VA 其他地方断路了?

网友E:
HT7550在网络上的官方文档有错误,我也吃过这个亏的,他的管脚定义不对。

网友F:
6# lhkjg 不能够吧,这个片子的datasheet错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G:
1脚是GND,2脚是VIN,3脚是Vout,datasheet没有错,如果真是脚位不对,你要先确认是否是正品!

楼主:
我已经查出来了,是7550坏了,1脚和2脚短路了,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会短路,是电容原因还是芯片原因呢,要是芯片原因,那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我已经查出来了,是7550坏了,1脚和2脚短路了,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会短路,是电容原因还是芯片原因呢,要是芯片原因,那是为什么呢?
引用 楼主:

LDO要坏,一般是输入电压接反了。当然陶瓷电容短路的也有,你为啥不焊下来量呢。

楼主:
焊下来量的时候发现输入端与地端是短路的,是什么原因造成它们短路的,各位大侠给解释解释,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