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焊,你伤不起~~

楼主(2012-03-12):
项目评估阶段终于快要结束了,今天测试板子的功耗,在睡眠模式下居然有120uA左右,这大大超出了产品对低功耗的要要求,因为是手持产品,Li电池供电,所以待机功耗要求做到非常低,这么高的功耗,Li电池电量放不几天就放光了,所以就开始从软硬两方面着手找问题。
    先是测试了一下外围的器件,待机情况下,外围器件的功耗也就10uA,另外的100uA还是没有找到出自己何处。在测量过程中,发现有时功耗有时会增加。本来单片机在睡眠模式应该老老实实的才对呀,怎么会这样呢?所以怀疑可能是单片机没有真正的进入低功耗,于是使劲查找软件bug,还断点调试,结果,还是没有发现丝毫线索。想到单片机某些口有电平变换唤醒的功能,所以想到可能是空闲引脚干扰所致,于是把没用到的引脚全部置为输入,并使能上位,用示波器逐个测试引脚,发现没有用到的引脚都是高电平,并没有异常,功耗有时还是不稳定。眼看着一个下午快要过去了,还是没有解决功耗的问题,真是郁闷,突然看到ISP下载引脚是用线引出来的,上面接了5PIN的插头,可能会有干扰,于是把ISP焊下来,再测功耗,功耗真的很稳定,不过还是很高,有80uA左右。
革命沿未成功同志沿需努力,老大说以前用这款单片机最你功耗可以做到9uA左右,也就是说这块板子哪个地方还是存在BUG,但是查来找去没有实质性进展,于是又把软件翻了个底朝天,还是没有发现可疑之处,于是就又重新看硬件,也没有发现可疑之处,最后实在无奈,非常崩溃,但是想一想存在即有道理,即然以前功耗能做那么低,那么现在也一样,于是对照以前的产品原理图仔细的比较了一下,把不同的地方的功耗算了一下,单片机的功耗还是很高,到目前为止,即然软件都查了个底朝天了,那打打硬件的主意吧,于是把板上元件全部用烙铁重新上了上锡,单片机着重的焊了一下,还在电子显微镜下仔细的审视了审视,才开始测,这不测不要紧,一测吓我一跳,功耗竟然只有16uA,减去与原来产品不同的地方消耗的功耗,也差不多是9uA左右。
好了,BUG终于找到,但是给我的反思是,做产品不管是哪个环节都要认真仔细的去做,如果这次的板子开始就焊的非常好,那么我也不用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寻找解决功耗的问题,也不会有抓耳挠腮,几近崩溃的感觉。当然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学习的最好时机,如果不是这个小小的BUG,我可能也不会抓破头皮捻断须的去想怎么解决低功耗问题,可能也不会吃完晚饭就坐在电脑前反思今天的事情,有得必有失嘛……
好了,时间不早了,最后还是再吼吼懒猫的那句口号吧:
每天进步一点点,开心多一点^_^

--2012
312 21:55:59

网友A:
知识和经验就是在实践中获得的。

网友B:
我新手,啥都不回,顶你

网友C:
我看視頻上說,最忌諱的就是,焊點重新上錫。
這樣的話,會加速焊錫的氧化,增加虛焊的可能,減少產品的可靠性

网友D:
这样就确认是虚焊么?其实还是太草率了点。哪里虚焊引起的?定位下来最好。严谨

网友E:
虚焊带来的额外功耗……
如果能够定位到故障点就好了。
如果虚焊就会导致产品性能的严重超标,那么接下来LZ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怎么保证正式生产的可靠性。检验过程跑不了要做最低功耗试验了。

网友F:
这样就确认是虚焊么?其实还是太草率了点。哪里虚焊引起的?定位下来最好。严谨
引用 网友D:

顶!

看LZ的描叙和解决过程,不像是虚焊,倒像是短路、漏电

楼主:
嗯,感觉像是,检查一下

网友G:
注意焊油质量,有时焊油带弱酸性或是中性焊油反复使用,较脏了,都会引起微量漏电.
此类情况往往用洗板水或纯酒精洗一下板子就排除了,LZ重焊板子,有可能是再次高温蒸发了焊油.
要是虚焊,估计你运行也不会正常.

网友H:
还是老X, 老T叔经验老道,基本属于微量漏电之范畴,要求功耗特小的板子,批量生产后道工序一定要清洗,以减少故障率~~~

网友I:
注意焊油质量,有时焊油带弱酸性或是中性焊油反复使用,较脏了,都会引起微量漏电.
此类情况往往用洗板水或纯酒精洗一下板子就排除了,LZ重焊板子,有可能是再坎高温蒸发了焊油.
要是虚焊,估计你运行也不会正常. ...
引用 网友G:
赞同T叔的这个微量漏电的说法,感谢LZ的分享工作经验的帖子,希望二姨家能多一些这样的分享:handshake

网友J:
嗯,很好的经验

网友K:
板子从来自己焊 还免不了虚焊错焊

网友L:
虚焊确实伤不起啊!!

网友M:
老T叔牛啊:D

网友N:
上不起啊伤不起

网友O:
革命沿未成功同志沿需努力  每三进步一点点
这是啥意思?是BUG,还是暗号?

网友P:
刚刚学焊接。。。

网友Q:
顶啊!实践出真知!

网友R:
真的伤不起,只有经历过才会明白!!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受教了……

网友S:
注意焊油质量,有时焊油带弱酸性或是中性焊油反复使用,较脏了,都会引起微量漏电.
此类情况往往用洗板水或纯酒精洗一下板子就排除了,LZ重焊板子,有可能是再次高温蒸发了焊油.
要是虚焊,估计你运行也不会正常. ...
引用 网友G:

还是老T叔V5
不可能是虚焊呢!要是虚焊了,你板子不正常工作还没有察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