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S18B20设置分辨率的问题

楼主(2012-03-12):
我用51单片机与DS18B20搭建了一个温度测量电路,能够正常测出温度。因在使用中不必要12位的温度分辨率(温度转换时间太长需750mms),想把分辨率改为9位就行了。但是,送入复位、忽略ROM、4E写暂存器指令接着送入TH、TL的数据和“1F”配置寄存器数据后,测量的温度还是以12位分辨率时显示,好像根本就没对DS18B20进行分辨率的配置。请问各位怎样才能正确配置DS18B20的分辨率。谢谢!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料,不过一般情况下对温度的采集时间都不会要求到秒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