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的单片机能不能用nrf24l01无线传输模块来传输视频

楼主(2012-03-12):
8位的单片机能不能用nrf24l01无线传输模块来传输视频
8位的单片机能不能用nrf24l01无线传输模块来传输视频
请教高手!8位的单片机能不能用nrf24l01无线传输模块来传输视频

网友A:
不能,首先24L01的传输带宽对于实时视频信号是不够的,需要进行压缩,而8位MCU没有那个能力,需要高速ARM或者DSP。短距数字无线视频的最佳方案是基于WIFI+ARM/DSP。

网友B:
传输压缩后的码流还是可以的,但技术难度、芯片复杂度和成本就高了哦~

网友A:
问题是8位MCU用来压缩视频信号的话,那可是非常非常慢的,除非是传静态低分辨图像文件(其实也就是一堆数据而已)。

网友B:
没说用8位MCU,而且除了速度平静还有内存瓶颈,低端CPU想都别想,几百M的ARM都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