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IO秒杀了2个串口,请问版主有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2012-03-12):
芯片是STM32103ZE。SDIO的GPIO占用了UART4和UART5,偏偏这3位老大都不能重映射IO,我项目要用一个SDIO和4个串口(最好有5个串口)。UART5就不指望了,想试着看UART4能不能用。为了尽量不和UART4冲突,我小心翼翼的把SDIO设置成1位模式,但测试结果令人失望,一旦打开SDIO的时钟,那么UART4的TXD就无法使用了,但RXD却能用。不好表述,列个表吧,我的资源是这样分配的:

SDIO 的D0-> 被SDIO自己占用(SDIO设置成1位模式),正常。
SDIO 的D1->用作普通的GPIO,正常。
SDIO 的D2->用作UART4的TXD,无法使用!
SDIO 的D3->用作UART4的RXD,正常。
SDIO 的D4->用作I2C1重映射后的SCL,I2C1正常。
SDIO 的D5->用作I2C1重映射后的SDA,I2C1正常。

郁闷了,SDIO不影响UART4的RXD,也不影响I2C1,偏偏只影响UART4的TXD,这是神马道理呢,请教香主及各位看官可有高见?

网友A:
首先,STM32F1的IO设置确实有些不明不白的地方。LZ多换几种模式试试看,很难保证能行。
实在不行可以考虑STM32F2或者F4。

网友B:
STM32管脚资源太难分配了,看看就头大

网友C:
看了一下勘误手册,很不幸,LZ碰到了一个芯片的已知Bug:

原文在这里:http://www.st.com/internet/com/TECHNICAL_RESOURCES/TECHNICAL_LITERATURE/ERRATA_SHEET/CD00197763.pdf

网友C: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不同时使用SDIO和UART4,利用软件在使用SDIO时关闭UART4,在使用UART4时关闭SDIO。这样比较麻烦,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楼主:
谢谢各位,泪奔中。但香主说的分时复用也不可行,我测试的只要打开SDIO的RCC,UART4的TXD就无法再使用,即使再次关闭SDIO的RCC。
看来只有把SD卡改成SPI总线了,这样UART4和UART5都可以用了,改板子吧。

网友D:
貌似只能改板子了

网友E:
碰到这样的问题,的确是很郁闷

网友F:
居然bug了

网友G:
这种bug都能遇到,运气真好呀

网友H:
楼主看看我这个方法是否可行,UART4的TX无法使用,但UART4的RX可以使用,那么楼主可以使用一个GPIO和一个定时器模拟一个UART4的TX端,GPIO产生电平,定时器用于匹配波特率。RX照用原来的UART4_RX,这样您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而且模拟UART TX难度不大。

网友I:
定时器模拟串口吧,这么快的单片机……
我曾经用50MHz的LM3SXXX模拟了5个串口,只用了一个定时器

网友A:
LS两位的办法挺好,另外还可以考虑使用定时器+DMA

楼主:
是个办法,谢谢楼上三位,回头我试试,不过我之前没有模拟过。

楼主:
搞定了,谢谢各位,不用改板子了。
要先打开SDIO的RCC,再打开串口的RCC。用UART的RXD直接当作GPIO用,模拟发送,可以成功。

网友J(2020-04-28):
(我来碰碰运气楼主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