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中如何对STM32F103RBT6的USB接口进行软件仿真?

楼主(2012-03-13):
Keil中如何对STM32F103RBT6的USB接口进行软件仿真?
Keil中含有STM32的一些基本外设,但是像USB接口这样的外设就没有了。软件无法仿真,而连上硬件后,USB的协议对时间还是有要求的,不能随便打断点进行查看,不知道谁有比较好的方法。

我之前想用的方法是串口打印信息,每进入一个与USB相关的中断或函数就将这个中断或函数的名字进行打印。但实际证明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哪位调试过USB接口的朋友能给些建议或方法。

多谢了!

楼主:
今天再次实验了一下,通过串口打印的方式还是不行。我使用的是:JoyStickMouse工程。
只上电的情况串口有打印输出;一旦接上USB 打印全部为乱码。
我查看了一下中断服务函数文件stm32f10x_it.c,只有一个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SB_LP_CAN_RX0_IRQHandler(void)
{
    USB_Istr();
}

按照这情况,串口的打印操作被这个中断函数不停地打断,同时USB的枚举过程也由于加入了打印而不能成功。这样的话,再不借助专业的USB协议分析设备的情况下,自己调试USB协议的工作很难进行了。

不知道哪位调试过USB的达人是如何做的。

楼主:
不知道 香主有无好的办法。

网友A:
不知道 香主有无好的办法。
引用 楼主:

香主好像说过她从来不用仿真啊。:lol

网友B:
仿真太不够刺激,要玩就真刀真枪地玩, :lol

网友C:
楼主在回调函数中加试试,我以前调试stm32的usb口时都是通过uart打印调试的,估计楼主加的地方操作太频繁了吧。uart打印调试usb这类东西,都要避重就轻的,不能弄得一直打印,阻塞了正常程序的执行。